CCS 咋样能生成 txt?

楼主:
俺在ccs上面捣鼓了一晚上,大致就是设置这些东东,就生成了一个txt文件之后不管咋样设置就是不出来,呜呜,求大神……

设置图片

设置图片

网友:
LZ的意思是生成txt的flash文件?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其实编译生成.HEX的程序是hex430.exe,其位置在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tools\compiler\msp430\bin目录下。也可以使用命令行代码来生成.HEX。参考如下的命令格式:

1.out 为源文件,默认的CCSv5编译后生成的.out文件格式,

2.hex为生成的目标文件,这里可以改成其他文件名,

-i 表示生成的是hex格式的文件,如果要生成TI-TXT hex格式,可以改成--ti_txt格式

网友:
在build里面直接点击生成txt文件就行了

网友:
linker  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