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电路——为 赛普拉斯PsoC 4开发板试用做准备

楼主:
虽然试用结果还没好公布,不过由于我个人对这个项目的浓厚兴趣,我已经开始准备需要的电路
昨晚开始弄,结果到今天晚上才搞定
这是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
也是我第一次使用继电器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我是在网上找到的,是个三极管分立开关电路。分析了一下,原理没问题,于是我开始试做

手机不方便发图,我明天再发,一并发我拍的实物照片——当然了,那个因为是试验,做的实在有点丑-_-b

网友:
手机发帖实在不容易,而且困了,睡觉了,明天再说,,,,

网友:
为了实现开电复位是关闭状态,我在前面加多了一级反相,也是个共射级电路,同时这样一来构成了一个达林顿复合管,更进一步减少了对前级控制io的输入阻抗,一举两得

网友: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做到了

网友:
哇 确实超前了一步 赞

网友:
各位亲,相片就看不成了
这该死的三星5830的USB驱动实在太坑爹了。
再说那照片实在恶心了点,等我回家通过笔记本把TF卡里的东东搞出来,然后再上传吧。

咱说点别的。

网友:
首先是 采用的电路图

这个电路图,实际做以后
如同我所说的那样
我在集电极和继电器之间串入一个限流电阻,因为我设计成20mA,最初我没注意线圈的电阻会挺大(后来实测大概是160欧姆左右)
所以我直接当成一根导线,然后串入一个1K电阻,后来又并成了 500欧,330欧.....

电流最后直达50多mA,仍然不行,但我无意接到电源和地之间时,它又可以吸合和释放了。
因此我判断东西没坏,而且我没看错接线柱。
我测量了这个时候的电流,大概是70多mA,这倒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线圈电阻是160多欧姆么。

但是此前我查阅过欧姆龙的继电器资料,12V的直流驱动,大概10多mA就够了。

所以我认为,也许问题不是出在驱动电流不够大,而是电压,因为我测试了一下接上去以后,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只有1V多,这是不奇怪的,因为限流电阻分去了大多数电压。

这个时候,我想,如果我要实现限流,而且还要足够12V驱动,那么,用电阻限流是不可以的,不管我采用三极管分立电路,还是 2003等驱动管都一样。

我想了很久始终绕不开电阻限流。
直到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叫 电流源 的东西。
以前在模电课本上看过。

后来一看果然是适合这么干。
不过当时有点晚了,累累的就休息了。
所以还没搭电路。

网友:
擦,,图片都上不了,你妹.......

网友:
终于发到图了,尔康..........不,尔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