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 DIY 四:快速编程LED

楼主:
Hercules DIY 四:快速编程LED                                今天这个题目让我想到我出公差时坐的火车,最高的叫高铁,第二档叫动车,第三档叫特快,第四档叫快车,第五档叫普快,第六档叫慢车(省内)第七档是特慢(城际)

我用的是USBKIT那个小板。

即然叫快速编程。那就得快,快到什么呈度呢,就三步。

第一步,在硬盘上建立一个空目录,我建立的是test4444.在CCS建一个新的空工程,当然芯片得选对。工作目录就选刚才建立的空目录。
第二步,打开HAL CODE GENERATOR,也选空目录,但要注意第一行是空的,因为如果不空,这个软件又自己建了一个目录,当然,编译路径再指到那里也行。

选则好外设

产生代码这时在CCS自动生成了两个子目录,

这时找到system_main.c

在相应的地方加入以下代码: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sys_common.h"
#include "system.h"

/* USER CODE BEGIN (1) */
#include "het.h"
/* USER CODE END */

/** @fn void main(void)
*   @brief Application main function
*   @note This function is empty by default.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fter startup.
*   The user can use this function to implement the application.
*/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

void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3) */
    hetInit();
    gioSetDirection(hetPORT,0xFFFFFFFF);
while(1)
{

    gioSetBit(hetPORT,1,1);

    gioSetBit(hetPORT,5,1);
}
/* USER CODE END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

这时编译通过,然后下载(就是仿真),灯终于亮了。

这属于快速列车了,我从建到点亮只用了半个小时。不敢独享,写出共享。
                                                                                                    附件  EEWORLD提示:为减少服务器的压力,请尽量不要使用迅雷等下载软件。IMG_0674.JPG(48.62 KB)2013-6-19 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