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ax6675是在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读取数据?

楼主(2013-07-26):
max6675是在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读取数据?
用max6675和热电偶做温度检测,max6675是在时钟脉冲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读取数据啊?
max6675

网友A:
你可以在数据手册上查得到

网友B(2013-09-21):
下降沿读取数据
"一个完整串行接口读操作需16个时钟周期,在时钟的下降沿读16个输出位,第1位和第15位是一伪标志位,并总为0;第14位到第3位为以MSB到LSB顺序排列的转换温度值;第2位平时为低,当热电偶输入开放时为高,开放热电偶检测电路完全由MAX6675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