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LCD12864 最全的程序,还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其中几个函数的意思。

楼主:
//LCD_PSB=1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xtern const unsigned shuzi_table[];

#define LCD_DataIn P4DIR=0X00
#define LCD_DataOut P4DIR=0XFF
#define LCD2MCU_Data P4IN
#define MCU2LCD_Data P4OUT
#define LCD_CMDOut P3DIR|=0X07
#define LCD_RS_H P3OUT|=0X01  //BIT0
#define LCD_RS_L P3OUT&=0XFE  //~BIT0
#define LCD_RW_H P3OUT|=0X02  //BIT1
#define LCD_RW_L P3OUT&=0XFD  //~BIT1
#define LCD_EN_H P3OUT|=0X04  //BIR2
#define LCD_EN_L P3OUT&=0XFB  //~BIT2

/********************************
函数名:Delay_1ms
功能:延时月1ms的时间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for(i=150;i>0;i--)        //数据需调测
                  _NOP();
}
/*********************************
函数名:Delay_Nms
功能:延时N个1ms的时间
参数:n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n;
        for(i=n;i>0;i--)
                Delay_1ms();
}
/*********************************
函数名:Write_Cmd
功能:向液晶中写控制命令
参数:cmd--控制命令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lcdtemp=0;
        //判忙   查询方式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
                LCD_EN_H;
                _NOP();
                lcdtemp=LCD2MCU_Data;
                LCD_EN_L;
        }while(lcdtemp&0X80);

        LCD_DataOut;
        //LCD_RS_L;
        LCD_RW_L;
        MCU2LCD=cmd;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function name:Write_Data
funtion: write data to LCD
parameter: dat
return: none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uchar lcdtemp;
    //JUDGE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
                LCD_EN_H;
                lcdtemp=LCD2MCU_Data;
                _NOP();
                LCD_EN_L;
        }while(lcdtemp&=0X80);

        LCD_RS_H;
        LCD_RW_L;
        LCD_DataOut;

        MCU2LCD_Data=dat;
        LCD_EN_H;
        _NOP();
        LCD_EN_L;
}
/*********************************
function name:Read_Data
function:
parameter:none
return:the data from the port
***********************************/
uchar Read_Data(void)
{
        uchar dat;
        ucahr lcdtemp;

        LCD_RS_L;
        LCD_RW_H;
        LCD_DataIn;
        do
        {
                LCD_EN_H;
                lcdtemp=LCD2MCU_Data;
                _NOP();
                LCD_EN_L;
        }
        while(lcdtemp&0x80);

        LCD_RS_H;
        LCD_EN_H;
        dat=LCD2MCU_Data;
        _NOP();
        LCD_EN_L;
        return dat;
}
/*********************************
funtion name:Ini_Lcd
function:initial LCD
parameter:none
return:none
**********************************/
void Ini_Lcd(void)
{
        LCD_CMDOut; //LCD控制端口设置为输出

        Delay_Nms(500);
        Write_Cmd(0X30);//8bit basic instrction
        Delay_1ms();
        Write_Cmd(0X02);//地址归位
        Delay_1ms();
        Write_Cmd(0X0C);//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Delay_1ms();
        Write_Cmd(0x01);//clear
        Delay_1ms();
        Write_Cmd(0x06);//go right
        Delay_1ms();
        Write_Cmd(0x80);//DDRAM start from
}
/*******************************************
function name:Disp_HZ
function:display chinese charater
parameter:addr---display from
          pt--pointer of the array of HZ
                  num--number of HZ
return:none
********************************************/
void Disp_HZ(uchar addr,const uchar *pt,uchar num)
{
        uchar i;
        Write_Cmd(addr);
        for(i=0;i<(num*2);i++)
                Write_Data(*(pt++));
}
/*******************************************
function name:Clear_GDRAM
function:clean the random data in GDRAM
parameter:none
return:none
********************************************/
void Clear_GDRAM(void)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i=0x80;
        for(j=0;j<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0;k<16;k++)
                {
                        Write_Data(0x00);
                }
        }
        i=0x80;
        for(j=0;j<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0;k<16;k++)
                {
                        Write_Data(0x00);
                }
        }
        Write_Cmd(0x30);
}
/*********************************************
function name:Draw_PM
function:draw pictures on LCD
parameter:the pointer of the data of picture
return:none
**********************************************/
void Draw_PM(const uchar *ptr)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i=0x80;
        for(j=0;j<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j=0;j<32;j++)
                {
                        Write_Data(*(ptr++));
                }
        }
        i=0x80;
        for(j=0;j<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0;k<16;k++)
                {
                        Write_Data(*(ptr++));
                }
        }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30);
}
/******************************************
function name:Draw_UP
function:up 128*32
parameter:the pointer of data
return:none
******************************************/
void Draw_UP(const uchar *ptr)
{
        uchar i,j,k;

        Write_Cmd(0x34);
        i=0x80;
        for(j=0;j<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0);
                for(k=0;k<16;k++)
                {
                        Write_Data(*(ptr++));
                }
        }
        Write_Cmd(x036);//打开绘图开关
        Write_Cmd(0x30);
}
/******************************************
fuction name:Draw_DN
function:down 128*32
patameter:the pointer of data
return:none
*******************************************/
void Draw_DN(const uchar *ptr)
{
        uchar i,j,k;

        i=0x80;
        Write_Cmd(0x34);
        for(j=0;j<32;j++)
        {
                Write_Cmd(i++);
                Write_Cmd(0x88);

                for(k=0;k<16;k++)
                {
                        Write_Data(*(ptr++));
                }
        }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30);
}
/****************************************
function name:Draw_Point
fucntion:
parameter:直角坐标,x水平坐标,y垂直坐标,color:1点亮0擦除。
return:none
*****************************************/
void Draw_Point(const uchar x,const uchar y,const uchar color)
{
        uchar row,collum,cbite;
        uchar tempH,tenpL;
        Write_Cmd(0x34);
        collum=x>>4;
        cbite=x&0x0f;
        if(y<32)
                row=y;
        else
        {
                row=y&0x1f;
                collum|=0x08;
        }
        Write_Cmd(0x80+row);
        Write_Cmd(0x80+collum);
        Read_Data();
        tempH=Read_Data();
        tempL=Read_Data();
        if(color)
        {
                if(cbite<8)
                        tempH|=(0x80>>cbite);
                else
                        tempL|=(0x80>>(cbite-8));
        }
        else
        {
                if(cbite<8)
                        tempH&=~(0x80>>cbite);
                else
                        tempL&=~(0x80>>(cbite-8));
        }
        Write_Cmd(0x80+row);
        Write_Cmd(0x80+collum);
        Wrtie_Data(tempH);
        Write_Data(tempL);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30);
}
/*****************************************
function name:Draw_RowLine
fucnction:
parameter:起点水平x0,终点水平x1,垂直y,color:1点亮0擦除
return:none
******************************************/
void Draw_RowLine(const uchar x0,const uchar x1,const uchar y,const uchar color)
{
        uchar temp;

        if(x0>x1)
        {
                temp=x1;
                x1=x0;
                x0=temp;
        }
        do
        {
                Draw_Point(x0,y,color);
                x0++;
        }
        while(x0<=x1);
}
/******************************************************
function name:Draw_CollumLine
function:
parameter:水平坐标x,起点垂直坐标y0,终点垂直坐标y1,color:1点亮2擦除
return:none
*******************************************************/
void Draw_CollumLine(const uchar x.const uchar y0,const uchar y1,const uchar color)
{
        uchar temp;

        if(y0>y1)
        {
                temp=y1;
                y1=y0;
                y0=temp;
        }
        do
        {
                Draw_point(x,y0,color);
                y0++;
        }
        while(y0<=y1);
}
/**********************************************
function name:Draw_Line
function:使用Bresenham法,画任意两点间的直线
parameter:起点坐标(x0,y0),终点坐标(x1,y1),color:1点亮0擦除
return:none
***********************************************/
void Draw_Line(const uchar x0,const uchar y0,const uchar x1,const uchar y1,const uchar color)
{
        int dx;
        int dy;
        char dx_sym;
        char dy_sym;
        int dx_2;
        int dy_2;
        int di;//决策变量

        dx=x1-x0;
        dy=y1-y0;

        if(dx<0)
                dx_sym=-1;
        else
        {
                if(dx>0)
                        dx_sym=1;
                else
                   {
                         Draw_CollumLine(x0,y0,y1,color);
                     return;
                   }
        }

        if(dy<0)
                dy_sym=-1;
        else
        {
                if(dy>0)
                        dy_sym=1;
                else
                {
                        Draw_RowLine(x0,x1,y0,color);
                        return;
                }
        }
        dx=dx_sym*dx;
        dy=dy_sym*dy;

        dx_2=dx*2;
        dy_2=dy*2;

        if(dx>=dy)
        {
                di=dy_2-dx;
                while(x0!=x1)
                {
                        Draw_Point(x0,y0,color);
                        x0+=dx_sym;
                        if(di<0)
                                di+=dy_2;
                        else
                        {
                                di+=dy_2-dx_2;
                                y0+=dy_sym;
                        }
                }
                Draw_Point(x0,y0,color);
        }
        else
        {
                di=dx_2-dy;
                while(y0!=y1)
                {
                        Draw_Point(x0,y0,color);
                        y0+=dy_sym;
                        if(di<0)
                                di+=dx_2;
                        else
                        {
                                di+=dx_2-dy_2;
                                x0+=dx_sym;
                        }
                }
                Draw_Point(x0,y0,color);
        }

}
/*******************************************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

不知道你想问那个函数,那个地方不明白,函数的功能,作者不都说了么。要不你在仔细体会体会,有什么问题大家再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仔细看了看,前面的几个函数都懂,就是从函数画点
/****************************************
function name:Draw_Point 画点
fucntion:
parameter:直角坐标,x水平坐标,y垂直坐标,color:1点亮0擦除。
return:none
*****************************************/
开始不行的,您能否解释一下这个函数的大概意思

网友B:
额。。程序谁写的。。。这么多语法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程序谁写的。。。这么多语法错误。。。

额。。语法错误不是太多。。一大堆细节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