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传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网页上上传文件时速度很慢,都是1k、2k速度,但下载速度很快,是10m光纤,可以达到1m/s的速度,用360测了下网速正常、检查了下系统漏洞,也没问题,上网页、开视频都没问题,就是上传速度太慢了。我以前也上传过文件,但速度很快,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是电脑设置问题还是网络问题呢?求解

网友:
上传速度要去问问你的接入服务商,一般都是不对称的,下行快、上行慢,如果是对称的,拿来做服务器连接岂不省了大钱,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
上传速度肯定要慢于下载速度,但上行是1k、2k速度是绝对有问题的。宽带接入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