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OUT = 0xff;和P1OUT |= 0xff;的区别几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我好像在刚开始接触msp430 的时候遇到过,现在又再次碰到了。花了我好长时间!郁闷。

P1OUT = 0xff;输出就是0xff;
P1OUT |= 0xff; 那输出是什么呢?比如在液晶1602的写操作中:
void 1602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0;
   P1OUT=com;
   __delay_cycles(500);
   EN_1;
   EN_0;

}

//写数据
void 1602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_1;
   P1OUT=dat;
   __delay_cycles(500);
   EN_1;
   EN_0;
}

如果在红色字体中加上”|“的话,就会影响写操作。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是我怎么好解释!求解!
一个“或”运算就能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而且也不好发现。

网友:
如果只想改变某一位,而不改变其他位。用POUT |=0xFF。

网友:
当然会影响了,需要明确赋值的时候用=操作,例如你红字的部分就是需要明确赋值。
当要置某些位的时候用|=,这样置为1的位,不影响其他位。例如P1OUT初值为0x01, 然后P1OUT |= 0x02; 最终P1OUT的值为0x03.

P1OUT |= 0xFF; 与 P1OUT = 0xFF; 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直接赋值更简洁,|=需要先读出P1OUT再进行或操作。

网友:
反应到编译器上也有区别。如果没有优化的话,P1OUT|=0XFF会比POUT=0XFF多一个读的操作。

网友:
POUT=0xff是直接写一步操作。
POUT|=0xff是读 修改 写三步操作。

网友:
有bit-banding功能就最好喽~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