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封装,你懂嘛!请进、、、

楼主:
仔细看看图纸,请问第2副有何深意,厂家?

第一幅

第一幅

第二幅

第二幅

网友:
结构尺寸中位置度公差标注的一种形式

网友:
嗯,本想希望详细点解释,不过谢谢斑竹啦!

网友:
结果近两个小时查看,终于明白了,可以结贴啦!
终于完全弄清楚啦!下面我来具体解释一下第二幅图纸的含义:
第一个型号:表示位置度;
第二个:ccc(是一个数值),M的意思见下;
后面的就是表示参考的基准面,颜色已经表示出来。S的含义见下面。
/************************************************************************************/
1.最少留料狀況(Least material condition):與MMC相反,表示某形體是在所含材料最少的情況。如最大孔徑、最小軸徑。英文網寫LMC。(圓圈內大寫L)
2.最大留料狀況(Maximum material condition):表示某形體是在所含材料最多的情況。如最小孔徑、最大軸徑。英文縮寫MMC。(圓圈內大寫M)
3.不考慮形體尺寸(Regardless of feature size):不論形體尺大小在尺寸公差內何處,其形狀、偏轉或位置必須符合的情形。英文縮寫RFS。(圓圈內大寫S)
/************************************************************************************/
上传一点资料吧!

GBT16671-1996形状和位置公差 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和可逆要求.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资料来的不容易,趁机收点芯币,,支持支持

网友:
有时候我也头晕,以前采取的办法是直接无视它,看了楼主的帖子感觉顿时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