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120 ADC采样

楼主:
用LM4F120采样拾音器的输出信号,将采样的数据读到value[0]中,用KEIL仿真看value[0]的值,在0和4095波动,此时用万用表读取拾音器输出信号,只是0.30V而已,请问是什么设置不对呢。

网友:
用示波器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许是你的通道配置的不对,会不会你看到的是一个悬空通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