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选型

楼主:
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请大神指教这个二极管根据继电器的哪些参数进行选型呢?

网友:
注意继电器线包工作电压和电流,据此留点余量即可,一般低压继电器用的续流二极管用最常见的1N400x即可。

网友:
续流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
反向耐压值和电流,继电器属于低频电路器件1n4007足已

网友:
谢谢各位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