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晶体管放大电路为什么波形会变形

楼主:
由于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单级电路,总共就一个三极管两个电阻,所以也就不太在意没图了。

电路是普通共射级组态
基极到控制的io之间喘一个基极电阻22k,后来换成了5.1k,2k 3.3k都试过,一样。

集电极和电源之间串一个1k电阻,没了,三极管是普通9014

网友:
单独手动给基极上加电源电压或者加地,集电极上的输出很正常。
都是接近电源或者为低,差别也只在小数点后两位,称得上完美
以前手头没家伙,一直也只是看到这里就满足了

这次因为是用来驱动40k超声波的,所以加上信号看电压
发现只有 2v,因为电源是5v,按道理应该看到2.5v,先看输入信号果然,可是输出就是只有2v。

用逻辑分析仪看波形,见鬼

输入信号好好的,正是差不多12或者13us对半分,而输出却成了10us 14us,,,,

试过改小基极电阻,因为有一次误打误撞出了效果,心里一直记着这事。尽管还没想明白为什么。

同时这也误导了我的分析方向,认为是没进去饱和状态所致,可电阻改小了将近十倍。
还是没用

但是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测量基极电流会小到不足1mA呢

网友:
误会误会,就是1mA左右,是对的。
因为基极电阻改成了2k

网友:
反复试了几次,基极电阻没影响,想想也对,这本来就跟饱和无关。
然后我拉低信号频率,是有用的,我发现有一次我降低到1k多时,输出就是正常的2.5v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极管不比反相器怎么都是找不到延迟时间这个参数
最多只有一个频率特性可一来,这9014随随便便就能去到一百m的截止频率,即使那是1倍截止点
而且三极管的频率特性是对数曲线的,但是,,从150m到40k这里头也至少差了1000倍,换成对数就是3倍多右,,不会吧……

网友:
换了传说中的9018高频管
效果也不过就是好了一点几乎一样
2v到2.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虽然,我觉得那样做的话,那岂不是会把输出电流变小了?

另外我觉得,作为最终目的,超声波发射头的话,貌似更大的问题在于 输出 和 超声头阻抗不匹配
因为我下意识里经常把任何元件当成电阻分析,区别只在多少欧。

网友:
不太懂,跟帖子看看,看完版主的分析,还真是细致,不知道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你先研究晶体管电路各元件参数变化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
额,老师,指条路子吧,我翻了书,但不知关键在哪个地方。

网友:
要是单管性能不合你意,你就放弃它

网友:
一般指小信号吧

用开关管试试?

网友:
控制器用的什么呀?会不会是IO驱动不够,在基极接个10k的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
频率高时,能否在基极和集电极加上个肖特基二极管试一试,抗拒晶体管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