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

楼主:
我在做电子负载,在电流采样部分中,有那么一个值得探讨的地方
电路图如下

问题:电路中C48对电流采样电路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取到滤波作用,稳定采集电压;但不懂是对是错,所以请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
附加了一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衲也认为是低通滤波器!滤除高频噪声干扰,因为这些干扰对AD采样的准确性影响很大!

网友:
AD采样与转换过程会会有电压突变过程,可以滤除高频信号,使低频信号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