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

楼主:
我用MC1648做一个LC振荡,然后输出端接入一个mc12022的分频模块,然后用一个与非门进行整形。 问题1:当我接入分频模块时,输出的正弦波峰峰值增大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2:当我用da芯片控制mc1648的振荡频率时(电压控制)有很大的干扰,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 本帖最后由 炎魔1206 于 2013-7-28 15:46 编辑 ]

网友:
问题2,可能与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线处理有关

南华大学黄智伟 接地对ADC性能的影响.pdf

南华大学黄智伟 接地系统的设计的一般原则.pdf

南华大学黄智伟 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1.pdf

南华大学黄智伟 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2.pdf

南华大学黄智伟 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3.pdf

黄智伟 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4.doc

黄智伟 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4A .doc

黄智伟 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5.doc

黄智伟 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6.doc

黄智伟 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7.doc

网友:
第一个

我想应该是正常的吧,你又明天做AGC ,最近我做放大器也是这样的情况,没有做AGC,随着频率的增大, 幅度就变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因为负载电阻的变化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