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兄台,做电源类的题目用哪些场效应管的?

楼主:
请教各位兄台,做电源类的题目用哪些场效应管的?电感什么的怎么弄的?

网友:
怎么弄的? 要么买,要么申请 至于用哪些场效应管,一般都是做开关管使用,看使用功率大小,控制的电流多大,想怎么控制是用N型还是P型,等等

网友:
主要看 耐压值,电流大小,PD,输入等效电容,RDS

网友:
推荐一款挺实用的管子80NF70,一般情况下是个不错的选择。选择理由:80V耐压,70A峰值电流,还有超低的导通电阻。当然这只是建议还要看具体的条件老选择最佳的开关管,电感则要计算,有些可以购买现成的,但是有时需要自己绕指,建议认真学习一本开关电源设计的书,到时你就会比较轻松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想问原理啊,那你找资料看看。至于管子,看你的耐压值、开关速率等。电感是通过计算得来的,一般是两个参数,电感量和额定电流。推荐你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一书,印度人写的。当然坛子里还有其他好的资料。 [ 本帖最后由 heningbo 于 2013-7-29 23:46 编辑 ]

网友:
这是个管子选型的问题  很难解释的 因为你的工作环境就不一定相同 常用的irf3205 4905 其他的还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