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1%

楼主(2013-07-28):
PER=1%
请问射频器件Datasheet里面的PER=1%,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人知道的,告知一下啦
再次求教!
[
]
PER

网友A:
PER=packet error rate 应该是丢包率!

网友B:
PER = per error rate
误码率
模拟信号的传输中,给的指标是SN : 即信噪比;而衡量数字信号,也可以用信噪比,但是,对于混入的噪声对数字信号没有任何影响时,这个指标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就出现了“误码率”这个指标。

楼主:
嗯,谢谢了,之前自己觉得也就是个误码率,不敢确定,PER=1%,这误码率还有蛮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