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DM8168下GDB调试环境的搭建 (GDB的安装与配置与调试)

楼主:
TMS320DM8168下GDB调试环境的搭建
(GDB的安装与配置与调试)

先编译gdb所依赖的 libtermcap  (可以在CSDN上面下载到)
[root@localhost termcap-1.3.1]$
./configure --prefix=/home/gdb/termcap_src/termcap --exec-prefix=/home/gdb/termcap_src/termcap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 --x-includes=/home/gdb/termcap_src/termcap --x-libraries=/home/gdb/termcap_src/termcap

这个组件比较老,配置的host,target无效,还需修改Makefile (修改gcc 和 ar)
[root@localhost termcap-1.3.1]$ make;make install
[root@localhost termcap-1.3.1]$ ls /home/gdb/termcap_src/termcap/include/
termcap.h
[root@localhost termcap-1.3.1]$ ls /home/gdb/termcap_src/termcap/lib
libtermcap.a

1、修改虚拟机ubuntu上面的环境变量(添加下面两行)
#vi /etc/bash.bashrc
export PATH="$PATH:/opt/DVRRDK_03.00.00.00/ti_tools/cgt_a8/arm-2009q1/bin/"    #DM8168交叉编译平台

2、源码下载
#tar jxvf gdb-7.6.tar.gz
#cd gdb-7.6
#./configure --prefix=/home/gdb/gdb_install_7.6 --exec-prefix=/home/gdb/gdb_install_7.6 --program-prefix=arm-none-linux-gnueabi-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 --without-x --disable-gdbtk --disable-tui --without-included-regex --without-included-gettext CPPFLAGS="-I/home/gdb/termcap_src/termcap/include" LDFLAGS="-L/home/gdb/termcap_src/termcap/lib -static"
(--target配置gdb的目标平台,--prefix配置安装路径,当然其他路径也可以,须在环境变量中声明,启动arm-linux-gdb需要,可更改/etc/profile或~/.bash_profile或~ /.bashrc,添加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gdb/bin,这样可以找到路径)

4、编译
#make
#make install

5、查看是否编译正确,查看文件的属性和对应的平台
[root@localhost gdb-7.5]$ file $HOME/CompileCenter/gdb/bin/arm-hisiv100nptl-linux-gdb
$HOME/CompileCenter/gdb/bin/arm-hisiv100nptl-linux-gdb: ELF 32-bit LSB executable, Intel 80386, version 1 (SYSV), dynamically linked (uses shared libs), for GNU/Linux 2.6.32, not stripped

网友:
谢谢分享,期待更多精彩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DM8168已实现量产,有需要请登陆上海凯视力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官网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DM8168已实现量产,有需要请登陆上海凯视力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官网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在受不了了,我早已经量产了,还跟我贴。。。。。

网友D:
楼主,你好。本人学生一枚,现在用DM8168做视频处理,我主要做dsp端的处理,用的DVRRDK,对gdb没有了解。
想问您一下gdb可以单步调试dsp吗?因为现在是在DVRRDK中,写dsp的程序,然后编译,运行,看结果,再查错,不知道这个gdb能不能单步调试dsp的程序?
若能,希望楼主能再介绍一下用法。我对Linux下的编程,调试刚接触,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希望楼主能给个方向,加以指点,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本人学生一枚,现在用DM8168做视频处理,我主要做dsp端的处理,用的DVRRDK,对gdb没有了解。
...

1、gdb不能单步调试dsp
2、建议先简单了解一下mcfw的框架,再研究一下link模块,再到dsp里面添加程序

按步骤学习,整个系统相当比较大,循序渐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db不能单步调试dsp
2、建议先简单了解一下mcfw的框架,再研究一下link模块,再到dsp里面添加程序

...

dsp的程序已经加进去了,正在写算法,苦于不知如何调试,看到gdb以为能行呢。
如果gdb不能调试dsp的话,那对于dsp调试算法帮助应该不是太大。
我现在是用串口打印的方式,而且程序挺大,调起真的是来太费劲了,有什么好的调试手段没有啊?难道只能这么干嘛?感觉这么调程序很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db不能单步调试dsp
2、建议先简单了解一下mcfw的框架,再研究一下link模块,再到dsp里面添加程序

...

还有个问题,gdb是不是主要调试跑在arm上的程序啊?arm能单步调试的吧?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