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啸叫~

楼主:
用的是TPS63020,电感是XFL4020-152 1.5uH
上电后出现刺耳的啸叫........= =;;;...而且烫死了..我就给立马断开了,,,用的EN引脚做开关
LAYOUT也是按照官方的来的....,,哪地方可能出问题了呢...........纠结..

网友:
发烫的话,会不会哪里短路了,检查连线和pcb看看

网友:
也可能的原因电感不合适
电感量小了,,或者电感选的不当,磁饱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啊亲...要是短路的话,LED灯就不会亮了,但是LED等还是亮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待我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
3楼是正解,这个电感你有算过吗?
具体电感量多大,通过多大的电流?
环路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自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