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想做一个独立于单片机的 硬件管理框架

楼主:
也许你听着听着,会渐渐发现我说的这个东西越听越像一个 单片机实时操作系统——但我只想说,别吓我。
      我没这么大的理想,我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程序框架,独立于单片机。

     说起来,这算得上我从玩stm8的时候,不断提到的“一个独立于单片机的通用程序框架” 的一个续集,我希望它会是一个美好的续集。因为似乎经过了一年多两年,我觉得我实现它的力量更加充盈了。

      我暂时给它起一个名字叫 uS。取 u System的意思,本来想叫 uOS,但想想看起来很像山寨的iOS,我觉得没意思,后来想想,这个框架就是要简单,所以名字也应该简单。既然 低端的单片机叫 uC,那我就叫它uS吧。

      到现在为止,我从未使用过任何一种嵌入式操作系统,我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它们能做什么,做得怎么样。

      如果换做以前,也许我会迈不开这一步,认为自己还没学会走就想学飞。然而,最近我改变了这个想法(拜 三叔 的 盗墓笔记少年篇 沙海 影响),我突然想通了很多事情,突然觉得我们都太多地自我设限。

      我打算写一个微框架,因为它是为uC服务的,所以我叫它uS.一个最简单的系统,框架,它面对的也许只是一个只有8pin甚至6pin(比如PIC系列)低端单片机,在一些文献里,它们被称之为uC(我认为老外这个名字起的太棒了。)它也许只是一个智能传感器节点,它像一个荒野观察站里的寂寞值班员,他每天做的事情只不过是观察,记录,回报.......其余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打瞌睡,上头给他提供的也不过是一日三餐,一个栖居之所......
      我们要指望这样一个人必须接受硕士乃至博士的教育么?
      我们经常笑话现实生活里这些可笑的要求,现在,让我们来为我们的uC打造一个属于它的 uS。

      所有这些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最终决定在版块里 现场直播,基于两个最重要的理由:
      1.我希望有更多天天在和单片机打交道的人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更多实际的需求,他们希望有什么样的功能,或者什么功能是不值得花费精力的。
      2.我不想做一个孤军奋战的人。关于DIY,关于开源,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不满意,那你就改造它。那你就创造它!
      来,兄弟们!走一个!!

网友:
第一步 大致框架

我画了个图,我用的 附件->画图
不要打我.......

网友:
图解1 黑色横线分隔阴阳两界

在上面这幅图里,注意看到我刻意用蓝色 和 红色 来区分上下两部分,并且我还很刺眼地画了一条黑线。

它的含义是,要把上下两部分看成独立的两部分。
彼此是完全没关系的。

也就是说,上面的uS系统,我们可以简称 uSer,下面的是我们针对具体应用具体单片机硬件写的 应用程序,我们可称之为 Apper。

为了减少 uSer 和 Apper 之间 剪不断理还乱 的 奸情(耦合关系)。
我们要画情 楚河汉界——
在代码上表现为“它们彼此之间只严格通过函数接口发生调用,绝对不允许 有任何 外部引用,比如extern 函数 变量。”

甚至,这个思想也应用到 uSer内部。
注意到,我们的 微小内核 uSCore 以及 外围管理 uS-periphal ,以及一些其他 构成的逻辑部件,彼此之间的 逻辑关系 是 OR(没错,就是 逻辑 或)

这表明三大基本部件之间也是互不依赖的。

网友:
第一次“人生抉择”:uSCore需要什么

(话说,以后你们要给我作证,uS这个名字真的是我第一个开始用的哈

uSCore,顾名思义,就是内核。
前面我说了,不要受现有的任何神马神马RTOS,uCos,我还eCos呢......不要受它们影响,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不会被枪毙呢?

做这个东西,我们的最基本思想就是: 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构建什么。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写单片机程序时最基本的需要的是什么?

就我而言,在用点亮LED证明我焊接的最小系统正常可用以后,我最先干的一定是 实现一个定时器中断。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它,我就可以拥有一个独立于 main主线程以外的一个独立线程,而且还是个很准时的线程,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原始,非常原始的时间片机制。

把这么吓唬人的名词忘了,我们拿它可以干很多事。、
比如说你可以用来动态扫描数码管,你可以用来 做不傻乎乎在原地延迟等待消抖的读键函数——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类似的事情,通过这种异步实现方式,你大大地解放了你的CPU,使你的程序变成了并行程序,提高了系统的响应性能.......

总之,定时器中断,你值得拥有。

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
那就交给明天晚上吧。

极限编程告诉我们,有什么想法,就要马上编程。不要等待~~~

网友:
第一步实现: 定时器中断,我们要做什么

面对任何一个单片机,对于最基本的 定时器中断,其使用都是两步:

1.初始化一系列 定时器设置和各种中断打开 ,反正都是寄存器的设置;
2.写中断服务函数,我们以后都称之为 Isr(Interrupt Service);

举个例子,以stm8s为例。
void (*Isr)(void) = NULL;

void Timer_Initial(void (*Callback)(void))
{
    TIM2_TimeBaseInit( TIM2_PRESCALER_16 ,400);
    TIM2_PrescalerConfig(TIM2_PRESCALER_16,TIM2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 ENABLE);
    TIM2_Cmd(ENABLE);

    if(Callback != NULL)
       Isr = Callback;

    __enable_interrupt();
}

#pragma vector=0xF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if(Isr != NULL)
      (*Isr)();
}

在位置上,这一部分代码属于 上面框图中,下面红色 右边的 部分。

你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没事干要弄一个 Isr的函数指针。
这是一个回调函数,于是你第一反应是,干什么?
难道你要把这个初始化函数放到 其他地方吗?

是的,放到哪里去?

咱们现在是在考虑uSCore,所以理所当然,我是会把它放到 uSer 里,就在uSCore里。

说实话,昨天晚上我写完这一部分以后,早上醒来,我也在想,是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定时器中断里放的内容,很可能都是我针对具体应用程序写的应用函数,而这个根据不同单片机不同而写的 定时器函数,肯定也在应用态下。

那我为什么要 让它经由 uSer再回到 main函数呢?
为什么我不直接传递到 main函数呢?

网友:
定时器中断的作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个定时器中断所为何用。

我想不到太多,只能想到两个:

1.作为一个粗糙的时间片机制——它就是说,我们要在定时器中断里,放一些函数(或说任务)让它执行;
2.作为一个异步的定时器。

这里对 异步 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在程序里,当我们需要延迟时,我们是怎么干的呢?
因为指令的执行需要时间,所以计数(计算执行指令的数目),就可以定时。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
while(delay--);

可是这个方法有N多个理由让你不会大量使用,特别是当延迟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什么叫长(对于一个 1M单周期系统,CPU一个机器周期是1us,那么1ms就是1000个机器周期,这算不算作孽?10ms呢? 100ms呢?简直是罪无可恕。)

所以,我们会采用另一种方法:
在定时器中断里不断累加一个 静态定时器或者全局定时器,然后外部根据这个定时器的数值来判断过了多少时间。

这样做的好处是 定时并不阻塞CPU继续执行其他任务。

---------------------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我们要在定时器中断Isr里放的东西无非两种

不断累积(或者递减)的 静态定时器(其实就是变量);
函数;

而这样的 静态定时器,,函数,不仅是在我们的 main函数里有,在uSer里也可能有。
但是前面我们已经严格做了限制:

我们不能让uSer和Apper相互勾搭,狼狈为奸。

所以,我们解决的方案是
通过一个回调函数,让我们在Apper里实现的 定时器初始化,和 TimerIsr可以被uSer调用。

这样,uSer就可以在 Apper还没实现(实际上那个时候,Apper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提前调用这个 定时器中断。

------------------------

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会质问我,既然你想要uSer可以调用定时器中断,为什么不直接在uSer里实现定时中断机制呢?(就是  定时器初始化 和 编写 定时器Isr函数)

这个更好解释。

因为针对不同的单片机,它们的定时器初始化,所设置的寄存器是不一样的,它们的中断函数格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我希望uSer的实现与单片机无关。
所以,我不能在uSer里实现定时器中断机制。

另外就是,即便,我不在乎这点,我在uSer里实现了定时器中断机制。

那么,我的TimerIsr就被藏在uSer里。
我又能怎样让外部的Apper来使用它呢?
放入Apper自己的 函数 和 静态定时器?

在此前不久,对此我也可以实现,我使用的是一种限制同名函数的方式。

以下举个简单例子
/*
例如
uSer里 实现的 void TimerIsr(void);
*/

void TimerIsr_4_Apper(void);

void TimerIsr(void)
{
     // uSer 里使用的;
    TimerIsr_4_Apper();
}

/////==============================

/*
     在Apper里,现在我要把函数或者静态计时器植入 TimerIsr,我只需把它们写在TimerIsr_4_Apper()的函数体里就可以了
*/
void TimerIsr_4_Apper(void)
{
      // 你可以为所欲为......
}

上面这个方案也可以实现。
唯一的限制只是名字定死了,当然,这算不得什么很要命的事情。

但是,名字是无所谓。
但是如果我的函数声明不一样呢?我是说带形参?带返回值?

当然,你仍然可以认为无所谓,因为我把它全部包含在 TimerIsr_4_Apper()这个函数里就可以了。

就像结构体封装各类散乱的不一致的数据类型一样。
我一点不关心内部的实现方式。

但相比这种带有限制(就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了两个,并且有一个还是实质性的功能性限制)的方案。

使用 回调函数 的方式,你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网友:
2013.7.29 今晚到此为止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你一定要告诉我,谢谢!

当然,更加欢迎你加入!!

这里说句丑话,其实早该说了。
首先,我从未标榜我做的这个uS是开源的,至少不是完全开源。
假如你要加入,也不意味着你的所有个人努力都要开源。
通过不是很复杂的技术(比如库的封装方法),你可以有足够的选择余地。
因为,我一向相信,能提供切实价值的服务,是可以获取收益的。

同样地,如果有人能为我提供我切实需要并且我认为物有所值的服务,我也愿意支付相应报酬。这句话不仅是在此表明态度,同时也是很严肃地表明,也许有一天我会向你购买你的源码。

当然,如果你慷慨地不惜开源,俺们,,,俺们也特么欢迎

网友:
支持,关注中,表示菜鸟理解不是很明白。
学习

网友:
关注中,就是怕硬件资源捉鸡。

网友:
关注你的直播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实说我没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不做操作系统, 只想做一个应用平台, 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不可否认ucos这个号称最简单的内核, 也不可能在8bit或是4bit mcu运行的,

但问题这些8bit或4bit mcu一般不支持C, 也不可能支持C

所以推荐使用脚本语言, 用文本替换其实更简单, 而且可以支持汇编.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8 和51都支持C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操作系统的内涵过于丰富,考虑的事情过于多
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
最终只能做出一个一点都不u的东东来

也许有一天这玩意会变成一个操作系统

但至少我现在没这个想法。
只是一个框架而已。

能做出来,再说。

其实我自己也想过
如果最终真的变成一个操作系统那也是不要紧的,因为在我的设计初衷里,任何部件都是 OR 关系,我管他什么操作系统,我管他什么 硬件管理

最终都只是一个 加关系 的 逻辑部件。

就是说

“这世界少了谁都能活。”

网友:
走起,跟我想法类似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 一个mcu编程的代码框架, 这个东西, 51已有, 对stm8l不熟, 这个东东不会太难.
往上已是arm的天下, 自己建框架没什么用,
往下走, 你又无心8bit和4bit mcu.

哥凌乱了, 不明白你的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太在意名字,不要太在意那么长远的目标

其实我只是想做我一直在重复在不同MCU上做的事情,我只是想让它们不再重复......

至于它最后变成什么,我可不知道.

bintimes(253694764) 12:39:45
我看你的uS了
辛昕(755087287) 12:39:54

辛昕(755087287) 12:39:58
我正想找你呢,,
辛昕(755087287) 12:40:15
如果有时间
辛昕(755087287) 12:40:22
跟着一起来吧
bintimes(253694764) 12:40:24
硬件管理框架。。。那个东东可以理解成一个单片机的操作系统么- -
辛昕(755087287) 12:40:28
在你的2530上面
辛昕(755087287) 12:40:31
哎呦
辛昕(755087287) 12:40:36
你们就那么在乎一个名字么
bintimes(253694764) 12:40:41
- -好吧
辛昕(755087287) 12:40:44
我就不在乎,我只在乎我现在需要他,,,
bintimes(253694764) 12:40:56
我懂你。。。棍哥是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人- -
辛昕(755087287) 12:40:59
名字又不能换钱换妹子,
辛昕(755087287) 12:41:12
这,,,,我把这视为赞美,,,
bintimes(253694764) 12:41:27
其实真是赞美。。。
辛昕(755087287) 12:42:05
谢谢,,
辛昕(755087287) 12:42:13
我是不会不好意思的,,
辛昕(755087287) 12:42:15
你小子
辛昕(755087287) 12:42:19
说嘛,有木有兴趣一起
辛昕(755087287) 12:42:32
在你的2530上面跟着来,,,其实我说吧,你如果真想移植,,,
辛昕(755087287) 12:42:39
没有什么比从一开始就跟着来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哈哈,哥发那么长一段 现场实录 只想说

不要太在意,不要太看重。
轻松一点,再轻松一点!
想干嘛就干嘛
放荡不羁没有罪!!

网友:
说实话我也没看懂 一开始看到要做framework.以为是会包括各种片外外设的标准接口.看了下内容感觉又不像..难道是要用定时器中断模拟时间片机制?那样做想不出来有什么意义啊.求详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就是要这样清晰的思路!赞

网友:
时间轮询,队列,回调函数。这个平台有人在51和STM32上都做过了。但即使很简单,对于8位单片机而言,还是些许冗余。不是打击你,觉得这个真心有了,而且还是开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链接

网友:
随便搜了一下,,这种代码快的起来,实时的起来才怪.....
属于典型莫名其妙地移用 任务链表 的做法

#include

#define MAX_TASKS 5

typedef struct os_task_control_table {
unsigned char os_task_wait_tick;
unsigned char os_task_stack_top;
}TC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t_cou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s_en_cr_count;
#define enter_int() EA=0;int_count++;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EA=0;os_en_cr_count++;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if(os_en_cr_count>=1){os_en_cr_count--;if(os_en_cr_count==0)EA=1;}
unsigned char code os_map_tbl[]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s_task_int_tbl;
idata volatile TCB os_tcb[MAX_TASK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s_task_running_i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s_task_rdy_tbl;
unsigned char idata os_task_stack[MAX_TASKS][20];

void os_init(void);
void os_task_create(unsigned char task_id ,unsigned int task_point,unsigned char stack_point);
void os_delay(unsigned char ticks);
void os_start(void);
void os_task_switch(void);
void exit_int(void);

void os_init(void) {
EA = 0;
ET2 = 1;
T2CON = 0X00;
T2MOD = 0X00;
RCAP2H = 0x0D8;
RCAP2L = 0x0F0;
os_task_rdy_tbl = 0;
os_task_int_tbl = 0xff;
int_count = 0;
os_en_cr_count = 0;
}

void os_task_create(unsigned char task_id ,unsigned int task_point,unsigned char stack_point) {
os_enter_critical();
((unsigned char idata *)stack_point)[0] = task_point;
((unsigned char idata *)stack_point)[1] = task_point>>8;
os_tcb[task_id].os_task_stack_top = stack_point+14;
os_task_rdy_tbl |= os_map_tbl[task_id];
os_tcb[task_id].os_task_wait_tick = 0;
os_exit_critical();
}

void os_delay(unsigned char ticks) {
os_enter_critical();
os_tcb[os_task_running_id].os_task_wait_tick = ticks;
os_task_rdy_tbl &= ~os_map_tbl[os_task_running_id];
os_exit_critical();
os_task_switch();
}

void os_start(void) {
os_task_running_id = 0;
os_tcb[os_task_running_id].os_task_stack_top -= 13;
EA = 1;
SP = os_tcb[os_task_running_id].os_task_stack_top;
TR2 = 1;
}

void os_task_switch(void) {
unsigned char i;
EA = 0;
os_tcb[os_task_running_id].os_task_stack_top = SP;
os_task_int_tbl &= ~os_map_tbl[os_task_running_id];
for(i=0; i if(os_task_rdy_tbl&os_map_tbl) {
break;
}
}
os_task_running_id = i;
SP = os_tcb[os_task_running_id].os_task_stack_top;
if(os_task_int_tbl&os_map_tbl[os_task_running_id]) {
__asm POP 7
__asm POP 6 //恢复任务寄存器
__asm POP 5
__asm POP 4
__asm POP 3
__asm POP 2
__asm POP 1
__asm POP 0
__asm POP PSW
__asm POP DPL
__asm POP DPH
__asm POP B
__asm POP ACC
}
EA = 1;
__asm RETI
}

void exit_int(void) {
unsigned char i;
SP -= 2;
if(--int_count == 0) {
os_tcb[os_task_running_id].os_task_stack_top = SP;
os_task_int_tbl |= os_map_tbl[os_task_running_id];
for(i=0; i if(os_task_rdy_tbl&os_map_tbl) {
break;
}
}
os_task_running_id = i;
SP = os_tcb[os_task_running_id].os_task_stack_top;
if(os_task_int_tbl&os_map_tbl[os_task_running_id]) {
__asm POP 7
__asm POP 6 //恢复任务寄存器
__asm POP 5
__asm POP 4
__asm POP 3
__asm POP 2
__asm POP 1
__asm POP 0
__asm POP PSW
__asm POP DPL
__asm POP DPH
__asm POP B
__asm POP ACC
}
EA = 1;
__asm RETI
}
__asm POP 7
__asm POP 6 //恢复任务寄存器
__asm POP 5
__asm POP 4
__asm POP 3
__asm POP 2
__asm POP 1
__asm POP 0
__asm POP PSW
__asm POP DPL
__asm POP DPH
__asm POP B
__asm POP ACC
EA=1;
__asm RETI
}

void timer2_isr(void) interrupt 5 {
unsigned char i;
TF2=0;
enter_int();
for(i=0; i if(os_tcb.os_task_wait_tick) {
os_tcb.os_task_wait_tick--;
if(os_tcb.os_task_wait_tick == 0) {
os_task_rdy_tbl |= os_map_tbl;
}
}
}
exit_int();
}

void task_0(void) {
while(1) {

}
}

sbit seg2 = P2^5;
sbit seg3 = P2^6;
sbit seg4 = P2^7;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unsigned int x,y;
for(x=xms; x>0; x--)
for(y=248; y>0; y--);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
void task_1(void) {
unsigned char gw,sw,bw;
while(1) {
bw = os_tcb[2].os_task_wait_tick/100;
sw = os_tcb[2].os_task_wait_tick%100/10;
gw = os_tcb[2].os_task_wait_tick%10;
P0 = table[bw];
seg2=0;
delay_ms(3);
seg2=1;
P0 = table[sw];
seg3=0;
delay_ms(3);
seg3=1;
P0 = table[gw];
seg4=0;
delay_ms(3);
seg4=1;
}
}

void task_2(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
P3 = 0x01<<(i%8);
os_delay(200);
}
}

void task_3(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
//P2 = 0x01<<(i%8);
os_delay(7);
}
}

void task_4(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
P1 = 0x01<<(i%8);
  os_delay(10);
}
}

void main(void) {
os_init();
os_task_create(4,(unsigned int)&task_0,(unsigned char)os_task_stack[4]);
os_task_create(3,(unsigned int)&task_1,(unsigned char)os_task_stack[3]);
os_task_create(2,(unsigned int)&task_2,(unsigned char)os_task_stack[2]);
os_task_create(1,(unsigned int)&task_3,(unsigned char)os_task_stack[1]);
os_task_create(0,(unsigned int)&task_4,(unsigned char)os_task_stack[0]);
os_start();
}

网友:
哥很早之前, 就想做类似的东西, 准备把日系,台系的8bit, 4bit都合在一起, 可惜光靠我个人的力量, 不可能实现的, 无节操的台系mcu,一套指令集一天三变.

当初的设想, 采用脚本编程, 使用一种标准的编写流程, 来替换c或是汇编语言, 在将mcu硬件信息作为配置信息, 最后生成c代码或是汇编代码. 进行编译, 老实说我想很久, 只有这种方法是比较可行和经济的.

如果要合在一起, 应该做成一个通用的东西, 如果还是半专用, 有多大的意义, 既然知道无意义, 再花时间, 岂不是不智

网友:
回ossoon
那你做到了哪一步?

害怕失败是导致失败的最大原因

我想起好几次我都到了觉得无药可救甚至因为错误判断而产生 不科学了这世界 这种可怕的感觉,然而,谢谢一些朋友,有身边的人还有论坛的琳子姐,那时候和玲珑还没混熟,老王还没出场,,还有很久没出来的quanzx大叔,,以及,,以及已经离开我们的冯老师,,,因为他们的鼓舞,我也觉得不能再随便放弃,于是最后还算翻盘了,。。

只有两次我没有坚持到底 于是惨败收场,一次是高考,一次是考研,,,,,
所以,不管接下来我会做出什么恶心死人不偿命,或者拖延多久,,我都绝对不会放弃它,,,,
因为除了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一无所有

网友:
从技术的角度说,我不会采用代码生成的方式
尽管是半自动,然而,如果可以让重复的部分抽取出来,实际上,和硬件有关的是不多的,有所牺牲才能有所成就。
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答案。
另外我一定会采取c语言,因为这是我唯一熟悉甚至可以说擅长的语言,我从来不用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做重要的事情。

只有知根知底,我才能知道它到底能做到哪一步还有多大潜力。
汇编,我从开始学c51开始我就放弃了
而且我其实不是在学c51,我只是在51上写c语言。

过分强调个性,不舍的牺牲一些其实古怪蹩脚,甚至危险,反模式的设计方法一点不值得提倡,在我这,更是让我直接忽略了。
51上我连指针都不用过
更别指望用动态内存分配,在keil下我试过调用过几个alloc函数,直接报错。
在stm8下不报错,但似乎表现怪怪的,当然,我当时没细致测试分析这个函数在stm8下的表现,所以这里只能说到这么多,,,,

另外我没有使用4位机的经验,不知道你的苦楚所在。

但显然,4位机如今只剩下价格这个优势,但是它不支持c语言,它的编译工具链麻烦,所有这些问题将使它有一天会陷入比16位机更加尴尬的场所,它必死无疑。
你也许注意到了,这一两年,意法的stm8s003f3,我在代理哪里拿的价格,74片一包,单价1快四,这个价格足以把stc所谓的一元以下的单片机赶进死胡同,而stm32f003,听说价格也只要2快多,当然不知道是多少量的价格。

另外,这个一块rmb的趋势并非st一家所有,论坛里刚做的lpc800系列,飞思卡尔一款即将量产的片子,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警示我们,mcu分立元件化的时代即将来临。
这个重要的里程碑当年四位机无法完成,那它就永远没机会
只能汇编,工具不方便
需知道,成本并非只有硬件价格,更加并非只有mcu价格。
单片机而言,更重要的升值空间在软件,在于后期维护升级,而这些,4位机都无法与8位机匹敌,8位机连32位机都不怕,它还怕什么?

说的有点嗨,肯德基也吃完了,我想说,以我个人估计,8位机将和32位机长期永远,最终单片机只是这两家的天下。
不管arm再怎么想用32位机田忌赛马打8位机。
未来的智能尘埃和智能端子, 如果32位机可以做到今天4位机的价格,那该当8位机寿终正寝,否则,8位机必将在低端领域和他分庭礼抗。
而在我看来,8位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定位,不要盲目和32位机比性能,总是什么都想要,没有自己的特色,不敢独一无二,永远都会使自己被动,放着自己的优势不管,非要去比别人的长处,这除了找死还是找死。
定位好自己,占住半壁江山,再图霸业,才是正道。
所以我很长时间内都不打算玩32位机,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根本用不着,,,,

网友:
可以搜一下 之前21ic 农民讲习所 发的通用程序框架
理解和你的意思 差不多
当时我保存源码了 如果你需要 回去给你找找

网友:
你不是要简化编程的方式, 难道你初衷不是如此? 而不是细数mcu的优劣.

你的原话
不要太在意,不要太看重。
轻松一点,再轻松一点!
想干嘛就干嘛
放荡不羁没有罪!!

同样送给你自己.

不是正因为汇编的工具原始, 才需要一个通用的工具. 难不成你要将keil和IAR,
合起来做一个通用的东西.

说到底, 你还是想用c做一个操作系统, 只是这个东西太多,

网友:
不错啊,期待过程and结果

网友:
应付所有单片机的初始化问题?
时间片问题?
真是没理解。

如果我看到的就上面两点而言,是真看见的,那么好,说明我眼睛没看错。如果我看到的是假的,那说明眼见也不为真。叫魔术,则下面三段话当我没说。

就一个问题而言,初始化问题,config2.exe(网上可以下载到)由专门公司针对自己的芯片做的。何况你要应付多少单片机?

第二个问题,时间片问题,80年代inter专门内嵌在他自己的单片机8044里,也是51系列的一个芯片,叫bitbus,翻译过来叫位总线(可以组网,但不是最重要的)。现在也没人用了,想用也买不到了。网上搜搜看。

ucosii有多少人用呢?

现在大家都在玩arm,当裸片单片机用的不少,有多少人在linux下开发呢?不否认肯定有。因为涉及高端应用的产品毕竟少数。这是金字塔效应决定的。

网友:
支持,如何加入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知道我总是很罗嗦
加入的方法就是 沿着我的思路,在你自己的常用片子上跟着做。

网友:
楼主风风火火的,我来浇一盆冷水。
        楼主的话语里经常出现很多书本上的属于,敏捷开发、驱动测试,甚至有“应用态”这种大型操作系统才有的词。。。这些和单片机扯上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那不妨说说自己在从事特定行业产品开发的时时候,都碰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依靠常见的做法实在很不好解决,或者后期难以维护?难以移植?以至于楼主动了脑子想出来要做这套东西。
        最后,楼主认为自己做的这套东西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吗?
PS:送楼主句话,没有一种东西能大面积地适和各种行业的应用,这种尝试绝对是徒劳的。能适合你自己用,适合你的产品用,而且用的还很成功,再能给同行一点参考,就已经是很完满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