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小弟一个不理解的地方,关于输出PWM波的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1/2 options CCR0 = 1023;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768; // PWM占空比384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SSEL_2表示用SMCLK, MC_1表示增计数模式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程序如上,
P1DIR |= 0x0C;
P1SEL |= 0x0C;
这两句不是设置P1.2和P1.3为输出么,但是为什么只有P1.2连接示波器才回有波形,P1.3没有呢?

网友:
P1.2是TA0.1比较输出。P1.3不是当然不会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