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库<三>12864液晶程序库

楼主:
液晶是单片机系统最常用的显示设备之一,这个程序库是在MSP430F169、MSP1430F149单片机上测试通过的,可以放心使用;液晶选用的是金鹏的:OCMJ4X8C型号的12864液晶;控制液晶用的是并行方式,三个控制口是P3.0、P3.1、P3.2三个IO口,数据用的是P5数据IO口。

1、硬件介绍:
430的数字IO口:
MSP430F149、MSP430F169均有P1-P6 每个8位 共48个IO口;有大量的IO口可供使用,所以对液晶控制可以选用8位平行数据方式;430的每个IO口都是双向IO口,通过寄存器控制其数据传输方向,很方便实用;有关msp430单片机的IO口介绍可以参考德州仪器提供的用户指南和数据手册等资料。

液晶OCMJ4X8C:
此模块可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中文字型及图形,具有绘图及文字画面混合显示功能。提供三种控制接口,分别是8位微处理器接口,4位微处理器接口及串行接口(OCMJ4X16A/B无串行接口)。所有的功能,包含显示RAM,字型产生器,都包含在一个芯片里面,只要一个最小的微处理系统,就可以方便操作模块。
这款液晶内置2M-位中文字型ROM (CGROM) 总共提供8192个中文字型(16x16点阵),16K位半宽字型ROM(HCGROM) 总共提供126 个符号字型(16x8点阵),64x16位字型产生RAM(CGRAM),另外绘图显示画面提供一个64x256点的绘图区域(GDRAM),可以和文字画面混和显示。
OCMJ4X8C的引脚说明:
引脚名称方向说明
1VSS-GND(0V)
2VDD-Supply Voltage For Logic(+5V)
3NC-Supply Voltage For LCD(悬空)
4RS(CS)IH:Data L:Instruction Code
5R/W(STD)IH:Read L:Write
6E(SCLK)IEnable Signal,高电平有效
7DB0I/O数据0
8DB1I/O数据1
9DB2I/O数据2
10DB3I/O数据3
11DB4I/O数据4
12DB5I/O数据5
13DB6I/O数据6
14DB7I/O数据7
15PSBIH:Parallel Mode L:Serial Mode
16NC-空脚
17/RSTIReset Signal,低电平有效
18NC-空脚
19LEDA-背光源正极(+5V)
20LEDK-背光源负极(0V)

引脚连接方式:PSB、RST接高电平(3.3v);RS接P3.0;R/W接P3.1;E接P3.2;DB0-DB7接P5口,电源接3.3v(包括背光) GND接地(包括背光)。
汉字图形显示步骤:
1、显示资料RAM(DDRAM)
显示数据RAM 提供64x2 个字节的空间,最多可以控制4 行16 字(64 个字)的中文字型显示,当输入显示资料RAM时,可以分别显示CGROM,HCGROM 与CGRAM 的字型;本系列模块可以显示三种字型,分别是半宽的HCGROM 字型、CGRAM 字型及中文CGROM 字型,三种字型的选择,由在DDRAM 中写入的编码选择,在0000H~0006H 的定字型,02H~7FH 的编码中将选择半编码中将选择CGRAM 的自宽英数字的字型,至于A1 以上的编码将自动的结合下一个字节,组成两个字节的编码达成中文字型的编码。
BIG5(A140~D75F) GB(A1A0~F7FF),详细各种字型编码如下:
1). 显示半宽字型:将8 位资料写入DDRAM 中,范围为02H~7FH 的编码。
2). 显示CGRAM 字型:将16 位资料写入DDRAM 中,总共有0000H,0002H,0004H,0006H 四种编码。
3). 显示中文字形:将16 位资料写入DDRAM 中,范围为A140H~D75FH 的编码(BIG5) , A1A0H~F7FFH 的编码(GB)。将16 位资料写入DDRAM 方式为透过连写入两个字节的资料来完成,先写入高字节(D15~D8)再写入低字节(D7~D0)。
2、绘图RAM(GDRAM)
绘图显示RAM 提供64x32 个字节的记忆空间(由扩充指令设定绘图RAM 地址),最多可以控制256x64点的二维绘图缓冲空间,在更改绘图RAM 时,由扩充指令设定GDRAM 地址先设垂直地址再设水平地址(连续写入两个字节的数据来完成垂直与水平的坐标地址),再写入两个8 位的资料到绘图RAM,而地址计数器(AC)会自动加一,整个写入绘图RAM 的步骤如下:
1). 先将垂直的字节坐标(Y)写入绘图RAM 地址。
2). 再将水平的字节坐标(X)写入绘图RAM 地址。
3). 将D15~D8 写入到RAM 中(写入第一个Bytes)。
4). 将D7~D0 写入到RAM 中(写入第二个Bytes)。
液晶屏显示地址:

有关液晶其他的或详细的介绍,请参考12864液晶的资料。
程序实现:

  • 判忙: 等待液晶模块空闲。 液晶模块要求:当模块在接受指令前,微处理顺必须先确认模块内部处于非忙碌状态,即读取 BF 标志时 BF需为 0,方可接受新的指令;如果在送出一个令前并不检查 BF标志,那幺在前一个指令和这个指令中间必须延迟一段较长的时间,即是等待前一个指令确实执行完成;在这里,我选用等待忙标志结束。程序如下:
    1. void WaitForEnable()
    2. {
    3. char busy;

    4. CLR_RS;
    5. SET_RW;

    6. DATA_DIR_IN;

    7. do //判忙
    8. {
    9. SET_EN;
    10. _NOP();
    11. busy = DATA_IN;
    12. CLR_EN;
    13. }
    14. while(busy & 0x80);

    15. DATA_DIR_OUT;
    16. }

    这样,每次向液晶写命令或数据时,只需先调用此函数即可,该函数将会阻塞,直到忙标志变回0(内部空闲,可以接受命令)。
  • 写入数据: 向模块内部RAM写入数据。 写入数据到DDRAM即可显示到液晶,写入函数:
    1. void LcdWriteData(char data)
    2. {
    3. WaitForEnable();

    4. SET_RS;
    5. CLR_RW;

    6. DATA_OUT = data; //写数据

    7. SET_EN;
    8. _NOP();
    9. CLR_EN;
    10. }

    同样,调用这个函数也可以向其他RAM写入数据,完成相应操作。
  • 写入命令: 向模块写入命令。 写入命令可以通过液晶的指令集,控制液晶完成相应的功能。程序如下:
    1. void LcdWriteComm(char cmd)
    2. {
    3. WaitForEnable(); //检测忙信号?

    4. CLR_RS;
    5. CLR_RW;

    6. DATA_OUT = cmd; //写命令

    7. SET_EN;
    8. _NOP();
    9. CLR_EN;
    10. }

    如果cmd是0x80-0x9F,则是向液晶写入地址;地址表参见前面硬件介绍部分。
  • 写入字符串: 写入字符串,以显示。 写入字符串即是多次调用写入数据,把字符串写入液晶以供显示。程序如下:
    1. void LcdWriteString(char addr,char *str)
    2. {
    3. LcdWriteComm(addr);
    4. while(*str!='\0')
    5. {
    6. LcdWriteData(*str);
    7. str++;
    8. }
    9. }

    这是向某个地址写入字符串,液晶显示到相应位置。这个函数有个要求,就是字符串是中文字符串;如果不是,每一处的英文必须两个相连,否则将显示乱码,如果只有一个英文字符,可以加入空格;如:LcdWriteString(0x90,\"1 abcd你好啊\"); 1+空格+abcd+汉字中 1只有一个字符,加空格,ab,cd两个,直接显示到一个汉字的位置。
  • 液晶初始化:液晶必须初始化之后才能正常使用。 初始化就是一系列命令,完成液晶状态的初始工作,以使液晶可供正常使用。程序如下:
    1. //基本指令集
    2.     LcdWriteComm(0x01);     //光标的移动方向
    3.     LcdWrite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4. }

    在运行过这个函数之后,液晶方能正常的显示;在调用液晶显示函数前,必须先调用这个函数。
    程序实现就先到这儿,还可以加入显示图片等功能;要收拾东西回去了,其他功能暂不实现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加入。
  • 这个程序的使用方式和串口程序库的使用方式一样,把C文件加入工程;H文件包含进要调用的程序源文件中即可。
    1. void main( void )
    2. {
    3.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4. WDTCTL = WDTPW + WDTHOLD;
    5. ClkInit();
    6. LcdInit();
    7. LcdWriteString(0x90,"1 abcd你好啊");
    8. }

    这个函数运行后,将在第二行显示 1 abcd你好啊 字符串,如果把1后面的空格去掉,中文部分将是乱码。ClkInit(); 这个函数和前面一个里面调用的一样,把主系统时钟设为8MHz,SMCLK设为1MHz。 有关详细内容参见程序库,mian.c。
    到此,液晶的驱动基本完成,其他功能之后再添加了。
    如果有不好或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