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035的MOV指令(高手进)

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是这样的:GPIO28要呈现高低电平变化,我使用了如下语句:
EALLOW
  MOVW  DP, #_GpioDataRegs.GPATOGGLE
   MOVL  @_GpioDataRegs.GPATOGGLE, #0x10000000
   EDIS
在CCS3.3中显示编译报错,请教如何改正,我换成GPIO10是可以的,上面语句改成;
EALLOW
  MOVW  DP, #_GpioDataRegs.GPATOGGLE
   MOV  @_GpioDataRegs.GPATOGGLE, #0x0400
   EDIS
这样是可以的,请问如何对高16位的GPIO进行操作,望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行谢过啦。

网友:
看看下参考手册吧,查一下头文件中是怎么定义这个的GpioDataRegs.GPATOGGLE 。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检查GPIO28怎么定义

网友:
嗨,替你看了一下手册

C语言:
              GpioDataRegs.GPATOGGLE.all = 0x10000000;

汇编语言:
        MOVW      DP,#_GpioDataRegs+6
        MOV       ACC,#8192 << 15
        MOVL      @_GpioDataRegs+6,ACC

网友:
MOVL指令,目的是loc32时,源地址不能是立即数,
源只能是:ACC、P、XAR、XT 这四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