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低功耗定时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
  if(events & SERIALAPP_CMD_EVT)
  {
       HalUARTWrite( SERIAL_APP_PORT, sbuffer, 9);

    osal_start_timerEx( SerialApp_TaskID, SERIALAPP_CMD_EVT, 30000 );
    return ( events ^ SERIALAPP_CMD_EVT );
  }

我定时30s唤醒终端,并向串口写命令,然后进入休眠。周期性30s
但是实际测得的时间超过了30s,一两分钟的时间。10s,20s都是正确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如果换成50s是多出了多长时间呢?能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值嘛?一般是很准的,你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怎么设置终端节点的低功耗?

网友:
你可以去看下官方的文档,就在你的协议栈文档里面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最近在做Z-STACK的项目,使用电池供电。效果还不错,参考了这个文章,你可以看一下。z-stack低功耗工作模式http://www.microhei.com/thread-83-1-1.html
有个问题是Zigbee貌似丢包严重啊,不知道楼上有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