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心得——(一)

楼主:
个人感觉自己维修的东西还算比较多,现在将电源部分维修的心得与注意事项和大家分享一番:
      很多人看到电源就怕,因为它会烧毁原件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一大片的烧,甚至会爆炸,更关键的是在220V输入的条件下很容易被电到。
      确实,这是很容易出现的事故,本人在维修初期就经常犯相关错误导致炸管、烧电路、遭遇电击等问题。这些该怎么办呢?
      上上策:找到该电源模块的设计原理图和PCB图,在原理图上分析完相关问题之后再PCB上做特殊标记,在原理上分析完故障问题之后再进行实践操作。当然这种条件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说机会不多!!!
      中上册,需要有足够的功底,特别是PCB看图经验,将PCB还原成原理图,然后分析故障原因,在进行时间调试。这也是大部分一线工程师的做法!这类工程师一搬有足够的工作经验,理论知识储备也足够。甚至可以直接观看PCB的条件下在大脑中生成设计原理图,并直接更换相关元件。
      中等策略是依靠维修经验,直接维修,但是有可能会出现误判断,到时将会出现炸管的可能,需要做好足够的保护电路!
      最后是一半家电维修师傅会使用的方法:原件代替法。因为这些师傅一般情况下学历一半,知识储备一般,问题分析能力一般甚至很糟糕,但是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干活的他就是好猫,而社会有需要这样的人员,因此半桶水的维修人员就出现了!他们很多时候都还不知道原件的功能或者特性要求,甚至有可能出现的原因,更可怕的是有些人连具体原件的作用的不明白这样子如果保护措施不到位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炸管、遭遇电击一般是在所难免的。这是100W的电灯泡就会派上用场了。也许你们会为维修电源需要灯泡要干什么?注意,我们这里需要的一定是白炽灯!其实,在维修过程中白炽灯的作用有这么几个:
       首先,是当限流电阻,如果出现短路则可以避免烧保险丝、炸管、烧电路的可能;
       其次,是用来做串联指示灯充当电流表的作用,可以通过灯的亮暗情况来判断电源的工作情况;
       再者,是充当放点电阻的作用,特别是在断电之后对滤波电容进行放电是很有必要的,对于50W以上电源的滤波电容一搬都选择100μF以上的容量,电容没有及时放电则很容易出现触电事故!
       最后,可以充当假负载的功能!
       这是,白炽灯在电源维修中的作用,有兴趣维修开关电源的同志可以尝试一番。
      最好建议大件把基础搞夯实了,这样通过实物可以在大脑或者纸上生成原理图,通过原理图分析故障原因,从本质上解决问题,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抢一下自己的沙发,这是个人实践心得,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也会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只不过作为一线资深工程师一半不会有时间把这些东西贡献出来。趁现在有时间多和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怎么使用灯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