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学习MSP430 LaunchPad定时器中断(连续模式) .

楼主:
重温学习MSP430 LaunchPad定时器中断(连续模式)
#include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TACCTL0 = CCIE;//使能CCIFG标志产生的中断
  TACCR0 = 50000;(试验了一下,这句不加也可以)
  TACTL = TASSEL_2 + MC_2;//选择timer时钟和模式

//  _BIS_SR(GIE);
  _EINT();//开总中断
  while(1);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 ^= 0x01;
}

网友:
我也温习下

网友:
TACCR0 = 50000;(试验了一下,这句不加也可以)
为什么这句话不加也可以?貌似修改这个数可以影响闪烁的时间间隔

网友:
TACCR0 = 50000;(试验了一下,这句不加也可以)
50000>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