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的外围涉及改进!

楼主:
之前设计过beaglebone的外围扩展电路!因为对beaglebone有些东西不是很了解,所以犯了很多错误!因此萌生了想重新设计的想法!

将LCD的借口扩展成了16位与24位可选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LCD前16位还涉及到板子的boot启动!所以设计的时候,需要给一些设为上拉电阻的引脚再次上拉成3.3V,否则会影响板子的上电启动!

因为LCD与NAND Flash会共用到LCD16——LCD23,所以我选择了扩展8位的NAND Flash,当然我同样做出了16位的接口,当选择16位LCD时,是可以选择16位NAND Flash的,这样看到时候我使用的方案了!

依然添加了Codec处理芯片TLV320,这方面倒是没什么问题了!因为第一次就测试成功过!

另外我还加了DVI功能!可以通过HDMI接口连接显示屏,实现大屏幕的显示,上次的设计出了些差错,这次纠正了回来:

另外,对于串口的扩展,我没有使用传统的9针 接口,而是通过CP1202直接转成了USB接口,同时还可以起到供电的效果!

接着就是些加速度传感器,CAN接口,SPI接口等的扩展!

当然还有Joystick的扩展:

其他零碎的东西就没必要说了!

PCB:

做回来的成品:

时间有限,只先焊接了LCD部分:

重新编译了内核,修改了底层的驱动程序以及LCD的参数!

在:Linux操作系统下跑了一下官方的Qt demo!

等到有时间,再将完整的扩展焊接出来,将全部驱动修改过来!

网友:
哇 白色的板子 超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花了50块呢! 幸好可以报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白色比较抢手

网友:
大家都比较中意白色的板子呀

网友:
楼主,您好,请问你的电容触摸屏TP_INT接在那个引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