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基本电路

楼主:
这几个电路,看看还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最前面的几个电路,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如果还是不明白建议你先去学习一下《模拟电路》这门课,或者看一下相关书籍,到时你就会明白,而且是从原理上、本质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