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常见的奇葩问题

楼主:
说到分立元件,大家立马想到的应该是电阻、电容、电感。不错,我见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也就是些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以及场效应管中会出现的一些奇葩现象,这只有在设备维修的工程师才会发现的现象哦!
          首先,声明一下因为自己在大学四年中长期接触到多媒体设备、无线收发设备和生活家电的维修与维护工作,因此才有如此的体会。在此感谢我的导师给我时间的机会!
         另外,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要感谢我手中的两个宝贝:优利德UT58E万用表和日立V-1060 双通道100MHZ数字显示的模拟示波器,有了这两样东西,我才有机会得到这些经验,现在和大家分享,大家要是还有什么比较奇葩的问题赶紧分享一下吧!
       首先讲讲在分立元件功放电路中会遇到的奇葩事情,这是万用表检测不出来只能用示波器一级一级观看波形查找问题的根源。首先是波形失真问题,好好的正弦信号输入,结果就只能输半波,另一半直接被吃掉了,通过万用表检查所有元件,结果全部是好的!这够奇葩了吧,用电阻挡检测各个电阻的阻值都正常,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检测档检测二极管、三极管的PN结特性也都是完好的,苦逼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没办法只能借助示波器带点检测,通过信号流程观察信号波形检查几个元件的特性,一般情况下问题的根源都是在二极管上面,因此,我重点检查了上办波和下半波电频分离电路中的快恢复二极管FR107,结果问题就出现了,两个FR107中有一个信号无法正常通过,拆下元件重新用万用表检测还是正想导通压降0.667反向导通压降1。换完一个全新的107之后一切正常!这就是二极管会出现的奇葩事情,一半我们遇到的二极管问题都是二极管击穿导通为主,这还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
      接下来讲讲分立元件功放维修和调频发射机维修过程中遇到的三极管特性失效导致的设备异常,功放的故障现象是没有输入的条件下直接输出54V(因为独立元件功放中使用的是双电源,功率输出部分采用正负54V的供电方式)。而调频发射机的故障现象是信号发送不出去(发送距离在10m以内)!我的硬件功底还算过得去,于是将PCB还原成原理图,分析所有可能出现根源结果用万用表检测还是很坑的,白白浪费了我半天时间,最终将示波器用上,根据信号走向沿途分析,结果就是一直三极管的特性出问题,对于功放是直流特性就出问题了所以才出现零点严重漂移的问题,而调频发射机的问题则是高频交流特性出问题,交流放大倍数远远跟不上,因此就悲剧了!
       日前,收到一位老师送来的电磁炉不能加热,而且过了很久指示盘上才会出现故障代码,通过故障代码还是没办法检查出问题的根源,因为所有的分压取样电阻阻值都是正常的,最后检查IGBT管的驱动电路(个人维修经验与习惯),发现IGBT管的GE见静态特性严重异常,但是并没有击穿,这可就奇怪了,原先还以为是驱动信号的钳位二极管失效,拆下检测正常,我的妈啊,怎么回事呢?难道还有什么鸟问题,于是打算拆下IGBT管然后带电检测,无意中发现拆掉IGBT管之后异常的静态特性恢复正常了,认真检查IGBT管的静态特性,按理说CE间的导通压降为1,CE间的反向导通压降为0.6左右算是正常的,因为IGBT管内嵌反向钳位二极管(型号为),对于GC和GE间因为是场效应管的输入特性所以理论上GC和GE间的导通压降为1左右算是正常的。结果实际测量结果法相GC和GE间不论是正向还是反向特性,直流压降都为0.1以内,难怪电磁炉无法工作,幸运的是IGBT管的驱动电路居然没有跟着报废,这就是该IGBT管出现的奇葩问题,不知你们知道问题的奇葩点了吗?没有的话继续琢磨吧!
       最后讲讲电阻和电容的问题吧,对于电阻我们常见的问题有两种过流烧毁或者失效变值,在功率电路中经常是因为过流或者长时间过载烧毁断路,在取样电路中经常遇到的则是失效阻值变大,这以电磁炉电压取样电路中的330K取样电阻或者270K取样电阻失效阻值变大最为常见,还有就是开关电源中的1M的取样电阻阻值变成10M 甚至更大!对于电容方面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爆浆的问题,我所遇到的电容问题还有电容值失效和击穿短路问题,电容失效问题还是在电磁炉中的MKP滤波电容最为显著,10台电磁炉中至少有3台是因为5μF的滤波电容失效而产生低压报警或者至少有1台因为0.3μF左右的谐振电容失效而烧IGBT管的问题。对于电容击穿的后果就是电容两端短路的问题,这样的电容在大容量滤波电容中比较常见,这样子会导致前端整流桥、保险丝、限流电阻烧毁等问题……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几个分立元件,难得一遇的奇葩想想,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所遇到的奇葩现象也上传一下,和大家共享!

网友:
 电路维修是个很锻炼人的活,经常会有幸遇到些匪夷所思的症状,一旦琢磨出来后感觉很爽,往往对电路原理的认识也会提高一步。非常欢迎大家贡献自己的“奇遇”。

 不过在此也想给楼主几点建议。一是以配图说明事半功倍,其次既称奇葩则不妨对问题一追到底,不辜负这个“奇”字,三是应注意表述的严谨性。比如文中“通过万用表检查所有元件,结果全部是好的”,读者或许会问:莫非是把全部元器件一一卸下查的?否则用万用表在线测量怎么知道好坏?又比如“理论上GC和GE间的导通压降为1左右算是正常的”是在什么电路条件下,怎么得出的结论?又例如说“信号无法正常通过”指的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想必是交流了,因为后文又提到测得正向压降)换了二极管FR107后正常了,那么最终结论二极管是什么故障?是频率特性劣化?——这是读了文章之后仍然遗留的疑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不过作为一线维护工程师,在时间检查不出元件问题的情况下将某一功能区域内的所有元器件拆下检测是常有的事情,因此“通过万用表检查所有元件,结果全部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理论上GC和GE间的导通压降为1左右算是正常的”这个是使用万用表中的二极管检测档,在对含有PN结的元件好坏检测是最常用也是最方便的方法!
    至于二极管是什么问题,这个就留点空间给大家吧,这在教科书中是很难以找到答案的,留点想象空间,加深对元件内部结构的理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出没了,膜拜中。。。。。

网友:
小弟受教了……

网友:
这些奇葩问题确实常见,特别是维修中,,
比较奇异的是哪个电磁炉的IGBT管竟然没有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没有击穿,就是输入特性出问题,但是具体什么问题、什么原因导致的只要清楚IGBT管的内部结构只够才能说出个大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