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21IPWR TI 16 位超低功耗MCU

楼主:
德州仪器的MSP430超低功耗微控制器系列包括具有为各种不同应用的外设集多个设备。 该体系结构,具有5种低功耗模式相结合,优化,实现了便携式测量应用中延长电池寿命。 该器件具有强大的16位RISC CPU,16位寄存器,而属性来最大的代码效率不断发电机。数位控制振荡器(DCO)允许在1μs内主动模式唤醒从低功耗模式。
该MSP430x21x1系列是一款超低功耗,在16位定时器内置,多功能模拟混合信号微控制器和比较十六I / O引脚。
典型的应用包括传感器系统,用以捕捉模拟信号,并将其转换为数字值,然后处理供展示或传输到主机系统的数据。
MSP430F2121IPWR 特性
低电源电压范围1.8 V至3.6 V
· 超低功耗
o 主动模式:250微安在1 MHz,2.2 V也可
o 待机模式:0.7微安
o 关闭模式(RAM保持):0.1微安
· 超快唤醒,在不到1微秒从待机模式
· 16位RISC架构,62.5 ns指令周期时间
· 基本时钟模块配置:
o 频率高达16MHz的内部有4个校准频率± 1%
o 32 - kHz晶体
o 高频晶体高达16MHz的
o 谐振器
o 外部时钟源
· 16位3路捕获Timer_A /比较寄存器
· 片上模拟信号比较器比较函数或积分A / D转换
· 掉电检测器
· 板载串行编程,无需外部编程电压所需的安全熔丝可编程代码保护
· 引导加载程序
· 片上仿真模块
· 家庭成员包括:
MSP430F2101:1KB的快闪记忆体+ 256B的RAM的128B条
MSP430F2111:2KB的+ 256B的RAM的快闪记忆体128B条
MSP430F2121:4KB的闪存+ 256B的256B的RAM中
MSP430F2131的:8KB的闪存+ 256B的256B的RAM中

网友:
不是新出的吧,RAM都相对很小,G2553都有512B的RAM

网友:
谢谢楼主, 新手入门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