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的板子连接问题

楼主:
本人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买了一块板子跟电脑一直连接不上,提示无法识别的usb接口,问题到底是什么,求帮助                  电脑型号是联想v460,单片机直接用的usb线

网友:
没装U转串的驱动,看下什么芯片,装个驱动吧

网友:
stc89c52的USB口是用来供电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串口芯片 是ch340,202685223 买板子时跟一个驱动,安装也有提示预安装成功,但是一插上usb线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我的是笔记本,在人家的台式机上就连接成功了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
到你的设备管理器看看,里面有木有CH340??COM口是多少?还有,你看看你的单片机的板子上是不是有个开关,是不是把开关打到AVR单片机那边去了,要打到51这边才能正常下载程序。还有看看板子上的跳线冒什么的是有木有插错,有些版子带了USB和串口下载两种方式 ,用跳线切换的。或者你试试别的USB口。以上是 个人经验

网友:
实在不行 卸载驱动 重装吧 重装时不要插usb

网友:
试试看这个驱动, ch340兼容性比2303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怎么安装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详细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 ch340,这块板子在别人xp系统上可以,但是我换了xp也不行,现在有改回window7  六十四位了

网友:
这个驱动98,2000,xp都可以的, 你是不是手动安装? 现在用win7 64位的系统, 确认一下你的驱动能否支持64位,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你的是用PL2303下载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是六十四位的   安装ch340时,提示预驱动安装成功,但一连接仍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怎么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蒽,是的,,几天了,还没有弄好   急人啊

网友:
找一家usb没有单独连出的网吧, 试试开发板和驱动, 多试试几台机器, 如果还是不行, 找买方, 退货或是换货,

网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