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反向加法器输出信号出现断点的问题,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电路图如下:
采用正负5V供电

输入输出如下:
上面是输出,下面是输入。输入两个一样的正弦信号,输出信号出现断点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运放反向端存在分布电容,过零时C3和分布电容有震荡。

网友:
将IO1或IO2去掉一路再试。

网友:
#失调电压#惹的祸,你可以吧芯片直接外接换成OP07试一下,或者加一下偏执电压补偿一下失调电压带来的不足,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有的,输入小信号就没有这个断点。
图示输入信号大概1.2V

网友:
按常规设计,同相与反相端的电阻要取一致。而电路中,正端接地,而负端接3.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