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 M0单片机内部温度传感器实验

楼主:
首现使用Psoc4 Creator新建一个Project.

拉个ADC出来.

然后再拉个温度计出来

采样时钟1m,名字改一下,我改成ADC_SAR_Seq_Temp

开两个通道

做一个外部电路

analog pin这么设置

设置cydwr文件(双击进入)

打开main.c写代码,转换并开中断
    ADC_SAR_Seq_Temp_Start();
    ADC_SAR_Seq_Temp_StartConvert();
    ADC_SAR_Seq_Temp_IRQ_StartEx(ADC_SAR_SEQ_ISR_LOC);
    CyGlobalIntEnable;

中断代码
#define CH0_N           0x00u
#define TEMP_CH         0x01u
#define DELAY_1SEC      1000u

volatile uint32 dataReady = 0u;
volatile int16 result[ADC_SAR_Seq_Temp_TOTAL_CHANNELS_NUM];
volatile uint32 timer_delay = 0u;

CY_ISR(ADC_SAR_Seq_Temp_ISR_LOC)
{
    uint32 intr_status;
    uint32 range_status;

    /* 读取中断寄存器状态 */
    intr_status = ADC_SAR_Seq_Temp_SAR_INTR_MASKED_REG;
    /* 扫描完成中断 */
    if((intr_status & ADC_SAR_Seq_Temp_EOS_MASK) != 0u)
    {
        range_status = ADC_SAR_Seq_Temp_SAR_RANGE_INTR_MASKED_REG;
        /* 判断结果合法性  */
        if((range_status & (uint32)(1ul << CH0_N)) != 0u)
        {
            result[CH0_N] = ADC_SAR_Seq_Temp_GetResult16(CH0_N);

        }
        ADC_SAR_Seq_Temp_SAR_RANGE_INTR_REG = range_status;
        dataReady |= ADC_SAR_Seq_Temp_EOS_MASK;
    }
    /* 转换结束 */
    if((intr_status & ADC_SAR_Seq_Temp_INJ_EOC_MASK) != 0u)
    {
        result[TEMP_CH] = ADC_SAR_Seq_Temp_GetResult16(TEMP_CH);
        dataReady |= ADC_SAR_Seq_Temp_INJ_EOC_MASK;
    }

    /* 清除中断 */
    ADC_SAR_Seq_Temp_SAR_INTR_REG = intr_status;
}

这么简单的代码,工程师们怎么可能看不懂呢,最水的是我了,你们一定能看得懂的.

转换结果可以debug看一下result变量.

网友:
呃  楼主板子拿到了?

网友:
应该是参加WORKSHO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顺德workshop去的人很少,据说大概10来人吧,同事去了带回来的,改个帖子补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顺德workshop去的人很少,据说大概10来人吧,同事去了带回来的
场地大么?cypress预计是多少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坐了不够1/5.有个U盘礼品,都不知道什么控制器的,VID=8600,PID=0000,去的话最好先装.net框架,同事还秒了一些小玩意,等下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事拿走了东西出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事拿走了东西出差了
繁忙的板子  呵呵  那就期待回来后有更多精彩咯

网友D:
这,,这,这不是赤裸裸地让我 copy么

对了,亲,在官方有个例程包里,单独下载安装后,里面有单独每个外设的样例project的.......

网友:
昨晚没看到,今天仔细看了看,才觉得有点奇怪,难道它没有把ADC集成到温度传感器里头去,莫非是个线性的?
见鬼。
还是看看手册先~~~

网友:
楼主报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诶,楼主说的不完整啊
都不知道怎么连接 温度传感器 和 ADC。。。。

网友:
楼主:我照你的过程做这个实验,为什么编译的时候总提示ADC_SAR_Seq_Temp_IRQ_StartEx(ADC_SAR_SEQ_ISR_LOC);里的ADC_SAR_SEQ_ISR_LOC没有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这,这不是赤裸裸地让我 copy么

对了,亲,在官方有个例程包里,单独下载安装后,里面有单独每个外设的样例project的.......

楼主:我照你的过程做这个实验,为什么编译的时候总提示ADC_SAR_Seq_Temp_IRQ_StartEx(ADC_SAR_SEQ_ISR_LOC);里的ADC_SAR_SEQ_ISR_LOC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