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表为什么慢但是准?

楼主:
万能表为什么慢但是准?据说有专用的仪表IC,他们是很慢的ADC还是什么?

网友:
有些万用表也是很快的,好点的万用表反应会快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问题实在是谈不上,AD的速度与精度并没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普通数字万用表的精度也谈不上高。

网友:
说明你用的万用表的AD速率慢而已,有些好的AD速度快精度还高,可能就是贵了点。我用的115C的万用表八百多买的。呵呵,速度还凑合

网友:
游标的问题,有的测试对象也需要稳定一下,所以不全赖表,不过还是好一点的表用着放心啊。以前公司有四个万用表,测同一个东西,四个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感觉是串行的ADC和硬件积分吧。精准度高的表反应很慢

网友:
还不是钱的问题,要想速度快、精度高那AD芯片有多贵可想而知了,大家在测量时间允许内还是精度更重要的
可以上淘宝看一下相同精度的AD转换芯片看看500K和1G转换率芯片的价位差,这就是典型的差别啊!工薪阶层伤不起,普通企业伤不起啊

网友:
反应快慢不是衡量表的唯一尺度,,确实有的很贵的仪表反应确实慢,精度是高。

网友:
 应该这么说吧:在使用同样档次A/D转换器的条件下,要想结果越稳定,那么出结果就越慢。
 因为从算法而言,每测一次就显示结果,和测10000次才算均值出的结果,稳定性是有天壤之别的。
 至于“准确”(精度)则是另外回事,因为它最终取决于参考电源的精度。不过呢,要想高精度先要有高稳定性,如果显示结果都稳定不下来,就甭提精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200多的跟我以前100多的也是很慢,我在卖家那里听说慢的采样保持长,所以更准确,有道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电压那是够快,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因为示波器AD比较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说万用表爱用Delta-Sigma的AD,位数高,精度高,但是速度硬伤.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道理,长慢跟采用的AD转换拓扑结构,以及制片工艺有关,比如同样的电路结构,20nm肯定快于65nm。呵呵,不过这个价钱就翻几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羡慕啊,不过够用就好了,看看自己实际需要吧

网友:
嗯,我的fluke17也是慢,测电阻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