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阳6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与电机驱动中断发生冲突怎么解决,求教!

楼主:
我们在做电赛的智能往返小车的题目,用到的中断有优先级,电机驱动的优先级低一点,超声波测距用到的中断优先级高,进行测距的时候电机就不转了,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下面是用到的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RQ3(void)__attribute__((ISR)); void IRQ3(void) { *P_INT_Clear = 0x0100; // EXT1_IRQ_ult(); //调用超声波测距的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RQ4(void)__attribute__((ISR)); void IRQ4(void) { *P_INT_Clear = C_IRQ4_4KHz; // DCMotor_Drive(); // 调用直流电机驱动函数 } [ 本帖最后由 longyux 于 2013-8-1 12:52 编辑 ]

网友:
估计是你中断程序中EXT1_IRQ_ult(); 太大,一般中断程序要小,特别你这种情况,可以设置一个标志,在主函数里面处理

网友:
没有用过凌阳的单片机,能否通过配置中断优先级来解决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优先级已经固定了,改不了

网友:
还是编程思路问题,中断不应影响到电机的状态,最多是无法在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响应中改变电机速度。仔细检查你的程序吧,注意电机控制指令部分与中断间是否存在寄存器冲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E金币好多啊,大家来打土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思路了,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多发帖、回帖,多参与站方的活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