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A1302,求指导

楼主:
小弟在用A1302测电机转动,接了电压和地后,没有输出信号,买了好几个,都是一样,是什么地方弄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原理图或者链接图上传看一下

网友:
没有放磁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啊,没有磁铁也应该输出一般的电源电压

网友:
这个不好说,检查一下电路吧,如果没有问题难道是器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