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着网上的课程写的为什么不行?求指点迷津

楼主:
我照着TI在线培训的课程来,可写出的程度下载的单片机里,P1。0的LED亮了,但按P1.3的按键,没反应
Lab3
• 设置 P1.3 为按钮
• 设置 P1.0 控制 LED
• 利用按钮进行触发LED翻转
望各位指点
以下是我的代码,

#include
/*
* main.c
*/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P1.0为输出
// P1REN |= BIT3;
P1IES |= BIT3;  //P1.3下降沿触发
P1IFG &= ~BIT3;  //清除P1.3中断标志位
P1IE |= BIT3;  //打开P1.3中断使能
// _BIS_SR(LPM3_bits); //进入待机模式
while(1);
// return 0;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P1IFG & BIT3 )
{
  P1OUT ^=BIT0;
  P1IFG &= ~BIT3;
}
}

网友:
自己顶一个,望指导

网友:
使能内部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一学长说的加上拉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能内部上拉电阻。。。。。有寄存器!!!!!! P1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