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ercules的踏板控制器DIY(七):HET,ADC, 和UART的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
CCS确实比较好,已经从IAR环境改到CCS,但是有几个问题,知道的帮回答下,方便的话给出HALCOGEN工具何设置生成代码,
谢谢。

1.由于GIOA数量有限,需要使用到N2HET[0]做为输出信号,输出高低翻转,给看门狗IC复位,请问该如何配置使用?
2.用到两路ADC输入,ADIN[0]和ADIN[1],用来做为电机堵转电流的AD转换,请问该如何配置使用?
3.用到串口,LINTX,LINRX,用于debug和人机交互,请问该如何配置使用?

以下为部分原理图

网友:
1.由于GIOA数量有限,需要使用到N2HET[0]做为输出信号,输出高低翻转,给看门狗IC复位,请问该如何配置使用?

程序可以参考下:example_rtiBlinky.c

1。#include "het.h"
2。gioSetDirection(hetPORT1, 0x00000001);
3。gioSetPort(hetPORT1, gioGetPort(hetPORT1) ^ 0x00000001);

3.用到串口,LINTX,LINRX,用于debug和人机交互,请问该如何配置使用?

程序可以参考下:
example_sci_uart_9600.c

网友:
回复 楼主:

HALCOGEN工具就是个配置工具,想产生代码,只要点代码生成就可以了,我想主要是配置,在程序中你也可以调整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