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和超声波HC SR04模块测距加1602显示问题

楼主:
小弟在用430F149和HC SR04测距,但是1602显示一直是0.00M。弄了几天不知道原因在哪,请大神们指导。程序在附件里

SR04 显示.zip

网友:
既然可以显示,则不是1602的驱动代码的问题,有可能在转换显示数据的时候转换出错,也可能是测距模块相关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我问题跟你一样,你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也这样,求大神解答

网友:
通过加断点和查看寄存器  看程序的执行情况

网友:
个人觉得超声波没接受到数据,所以数值计算就是0cm,说明显示程序是正确的,问题可能出在计算方法或者超声波发出或者接受的,你分步检查

网友:
楼主,我的问题也和你一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你好,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
邮箱:22827279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