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这个运放

楼主:
这个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都接了交流信号,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用的是1nF的比较小,只能通过高频信号到负输入端,另外10K的两个电阻对高低频影响是一样的,那个并联的电容就可以让高频轻松通过再次进入负输入,所以该电路是为了加强对高频的抑制。

网友:
不是,这个电阻电容是自己随便弄的大小,实际大小不是这个,实际是下面,麻烦您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1nF的比较小,只能通过高频信号到负输入端,另外10K的两个电阻对高低频影响是一样的,那个并联的电容就可以让高频轻松通过再次进入负输入,所以该电路是为了加强对高频的抑制。
实际是下面,您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你还是把文件打包发来吧,这弄的啥都看不清了,被LoGo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