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MSP430G2553串口需要怎么调试

楼主:
MSP430G2553串口需要怎么调试  我是新手   试了很多次 没反应  什么串口调试工具比较好  求大神帮助

网友:
网上串口调试助手多的是,随便找一个都行。至于代码你可以先参考下TI的代码!

网友:
电脑上安装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的小软件,然后连接到430的串口(可能要usb转串口连接线),然后就可以在电脑上收发数据直接与单片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