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pin电源各个线功能

楼主:
1.紫线电压只有3V左右。
修这么多电源,就见过一个紫线电压低的。这个电源为什么是
最后一个修的呢?因为被折过,盖子也没有。上线,灯炮(修电源喜欢串灯泡)不闪,查看,
保险坏,整流桥没有坏。副电源开关管没有坏,13007一对全坏。换13007一对,上保险。
测试仪看,有待机电压,但测试仪一直响。打表,待机电压只有3V左右。修这个待机电压,
修了较长时间。打待机电压电容两端5V,可为什么打电源的黑色与姿色线是3V呢?仔细看,
原来,这个线板,有一个地方断了一点,断的地方,刚好与待机的地线与电源次级的黑线连接的地方
。用个导线一连,这个电源再上电,短接绿线就转起来了。

2,494坏的1 G9 W;
494坏的,修了10块左右。杂判断494坏呢?494坏,一般给494的12角供电的串接的那个电阻也坏,
用个几十到几百的电阻接上都可以。打494与12角的阻值,红黑表针对掉再打一次,就可以判断。
红表针接9角,黑表针打12角,正常的494,阻值是很大的,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上表针微动一下。

3.494的8角与11角不对称,或者其中一角无电压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3。3K的电阻开路了。如果找呢?顺着8角打电压,打到一个10V左右的电压,
电压两端一端接8角或者11角,一端接供电。因为这个电阻开路,导致8角或者11角无电压。
打电压要比打阻好找一些。这会造成电源吱吱响,无PG,开机转一下就停,或者输出功率小等表像。

4.494的12角待机为0V,短接绿线,才有12V的情况
这种设计见于一些达硕或者技展的电源,只有一个7500,好像是分立元件设的保护电路吧。
这种电源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上电就开机。我修过一个是这样检修的:短接绿线没有12V,
直接给12V用根导线加到12角,电源自动转,各组电压正常。然后顺着绿线找,绿线接的一个945坏掉
,换好。再短接绿线,12角有电压。电源工作正常。
5.终于修好一个,换启动电阻的。
修了几年电源,一直找不到启动电阻,那天碰到一个达硕的电源,无待机电压,保险没有坏,
顺着300V到3150的基极,找到一个电阻,拆下来,无阻值,随便换了个300K的装上,就正常了。

6.品牌电源与杂牌电源的区别/
品牌电源与杂牌电源检测上有一定的区别的,品牌电源,12V待机电容,保险好坏,
还有联想的小电源,494旁边对称的小电容好坏。而杂牌电源,散热片太薄,13007与2040好坏。
7.奔3改奔4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
有一些翻新电源,折开会发现,12辅助供电线是另外焊上的。这种电源,
装在一些功率大点的U与显卡上,无法使用。解决办法,把12供电的那个三角的整流管换大一些,
换成2040或者2045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老大,你这帖子有点跑题了吧,怎么觉得像是在介绍一些台式机电源(ATX电源)的维修心得呢?其实你简要介绍一下24针或者20针引线的具体功能就行了,或者可以贴一张图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事电源启动信号和保护信号线,这样就行了……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的资料是PDF的,所以只发了一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我还以为是……实在不好意思,期待你的完整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