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32疑问之一、SPI的极性怎么算正确

楼主:
在ADS8332的手册中,说到这样的话: The serial interface works with CPOL = '1', CPHA = '0'.

然而,使用C2000驱动它时,设置SPI的极性及相位,只有设置为“0”,“0”时才可以正常工作,其它均不可以,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经验的大师赶紧上吧

网友:
ADS8332应该有时序图吧,用示波器观察一下C2000 的SPI输出是否符合ADS8332的时序图。

网友:
SPI的CPOL和CPHA四种搭配呗,SPI的完整协议中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