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ADS8528,该怎么与FPGA链接

楼主:
紧急求助:有哪位用过ADS8528这款芯片,如何在硬件模式下设置它的外围配置,如何让它与FPGA链接通讯,采集数据?谢谢啦各位!

网友:
  信息不足

===================================

网友:
官网上有datasheet,自己看一下吧。没有用过这个片子,也得现看。不明白了打电话问TI的技术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现在用FPGA控制ADS8528,用的是SPI模式传输数据,比如从CH-A0口进入一个电压信号,但是从SDO-A口输出的转换数据会时有时无。我用的是在它硬件模式下,内部参考,是不是不能这样,或是要加一个外部参考电压在REFIO处,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用内部REF的,还是仔仔细细多读几遍datasheet吧。

网友:
要不自己怎么设计 怎么做的说清楚

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