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开启ptp的网络驱动

楼主:
frame->descriptor = DMARxDescToGet;
  frame->PTPdescriptor = DMAPTPRxDescToGet;

  /* Update the ETHERNET DMA global Rx descriptor with next Rx decriptor */
  /* Chained Mode */
  /* Selects the next DMA Rx descriptor list for next buffer to read */
  DMARxDescToGet = (ETH_DMADESCTypeDef*) (DMAPTPRxDescToGet->Buffer2NextDescAddr);

//不知一下几句是什么意思?
  if(DMAPTPRxDescToGet->Status != 0)
  {
    DMAPTPRxDescToGet = (ETH_DMADESCTypeDef*) (DMAPTPRxDescToGet->Status);  //这里为什么将status转换成指针?
  }
  else
  {
    DMAPTPRxDescToGet++;
  }

网友:
回复 楼主:

DMAPTPRxDescToGet  应该是个结构体指针.Status 是其指向的结构体的一个成员.

if(DMAPTPRxDescToGet->Status != 0)
   {
     DMAPTPRxDescToGet = (ETH_DMADESCTypeDef*) (DMAPTPRxDescToGet->Status);  //这里为什么将status转换成指针?
  }
如果 Status 的值不等于0 ,就让该结构体指针指向 Status 所在的地址.

网友:
最好把你这个程序里用到的变量声明都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
  * @brief  ETH DMA Desciptors data structur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Status;                /*!< Status */
  uint32_t   ControlBufferSize;     /*!< Control and Buffer1, Buffer2 lengths */
  uint32_t   Buffer1Addr;           /*!< Buffer1 address pointer */
  uint32_t   Buffer2NextDescAddr;   /*!< Buffer2 or next descriptor address pointer */
} ETH_DMADESCTypeDef;
ETH_DMADESCTypeDef  *DMAPTPRxDescToGet;

而这里的status,只是状态位。
也就是把status的值,变为指针,而不是获取status的地址。

网友:
无人问津……

网友:
DMAPTPRxDescToGet = (ETH_DMADESCTypeDef*) (DMAPTPRxDescToGet->Status);  //这里为什么将status转换成指针?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Status;                /*!< Status */

  uint32_t   ControlBufferSize;     /*!< Control and Buffer1, Buffer2 lengths */
  uint32_t   Buffer1Addr;           /*!< Buffer1 address pointer */
  uint32_t   Buffer2NextDescAddr;   /*!< Buffer2 or next descriptor address pointer */
} ETH_DMADESCTypeDef;

ETH_DMADESCTypeDef  *DMAPTPRxDescToGet;   // DMAPTPRxDescToGet 是指向ETH_DMADESCTypeDef这种结构类型的指针,所以DMAPTPRxDescToGet = (ETH_DMADESCTypeDef*) (DMAPTPRxDescToGet->Status); 这个里要用指针付给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