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烧过漆包线的同学请举手

楼主:
D100A75C50D25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4 项 ) , 共有 23 人参与投票
63.33% (19)
0.00% (0)
13.33% (4)
23.33% (7)

网友:
在焊接过程中经常直接使用焊锡对漆包线进行直接上锡,效果还不错

网友:
俺都是用刀的

网友:
音频线,烧过之后音质不好

网友:
我一般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再上锡的,线比较粗的话也用刀子刮

网友:
额,现在已经有直接焊的漆包线了,淘宝有卖的,那个挺好用的,多用于电路板的飞线

网友:
漆包线去漆使用烧的办法不好,因为烧了以后有氧化层,仍需要乱一下,所以直接用刀子刮还是好的。

对于现在使用在焊接温度时就脱漆的漆包线,可以把烙铁温度稍调高一些,先上锡后焊接,这样焊接的可靠

网友:
我用锉刀磨的。磨几下就行了。细的线直接拿烙铁头烫一下就可以开焊。

网友:
细点的漆包线直接用烙铁烫。
粗的先用小刀刮吧。

网友:
直接用指甲扒下来

网友:
细的漆包线焊接时确实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少选项了,很多人都是直接用烙铁上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