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长理发出去做的线性稳压电源PCB 0807更新实物图

楼主:
可惜有些芯片这次活动木有,而且R型变压器贵,其他器件不一定有,否则共享 第一次调试 烧了LT1085,在原音买了几个18V*2+9V*2的变压器,实测带载有效值21V,这你妈的偏差太大了吧,经过挣整流桥还有峰值29.5V,直接把LT1085烧了(最大输入电压30V),估计上电时候,后面用15V*2+9V*2,这个电压倒是准了,峰值21V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8-7 13:02 编辑 ]

网友:
其实自己画也很好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春理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沙理工

网友:
布局布线感觉还可以,就是焊盘部分需要改善一下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不过你所涉及的板子带载能力有待提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教啊,设计最大带载1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买的R型变压器 有30W 还有50W的,最大电流只有1A,电源线上都镀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画这板子最痛苦的是,要符合我们这不怎么懂技术老师的要求,在他看来第一要素是美观紧凑,第一版比这稍长,那屌丝说输出那部分太空了,然后后面为了小点 输出电源线的线宽都改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吧。对这样的老师实在是无语了,不过也是,现在很多老师并没有实战经验,然后理论又不咋滴,结果就在后面只为美观实在受不了。还好我所在学校虽然小了一下,也不出名,但是几个专业课老师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都按照1A计算,你设计的电路四路输出都为1A,按照最低压降2.5V算,你的变压器所能提供的最小功率为2*((5+2.5)*1+(15+2.5)*1)=50W。不知道你所使用的变压器是什么型号的,输出电压类型是什么?

网友:
是通过一个大的稳压模块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交流220V输入,然后开关保险管,这三个就是左上角的AC插座带开关保险管的,然后R型变压器变压双9V双15V(有效值)输出,经过电容滤波,再经过LM1085+UA7905+LT1085+LT1185 稳压出来+-5和+-1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奥,看上去很简捷,起码变压器是看不到了,不知电源干净不干净,就是有没有杂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左下角就是R型变压器,总共八个固定位是为了兼容大功率和小功率不同体积的R型变压器,一般LDO纹波取决与本身的稳压能力和输入,前面滤波加了一个50V12000UF(为了使RC常数远远大于10ms(全波整流后100HZ))的大电容和两个CBB电容,输出加钽电容和陶瓷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R型变压器实在太贵

网友:
坑爹的变压器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当时的市电电压偏高,加之大电容滤波(得到的值约为脉动峰值),
所以,,,,出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