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TI 达芬奇系列DSP芯片

楼主:
比较热门的  或者比较新的芯片  谢谢

最好有具体指标

网友:
TMS320F28335数字信号处理器TI公司的一款TMS320C28X系列浮点DSP控制器。与以往的定点DSP相比,该 器件的精度高,成本低, 功耗小,性能高,外设集成度高,数据以及程序存储量大,A/D转换更精确快速等。
TMS320F28335具有150MHz的高速处理能力,具备32位浮 点处理单元,6个DMA通道支持ADC、McBSP和 EMIF,有多达18路的PWM输出,其中有6路为TI特有的更高精度的PWM输出 (HRPWM),12位16通道ADC。得益于其浮点运算单元,用户可快速编写控制算法而无需在处理小数操作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前代DSC相比,平均性能提高50%,并与定点C28x控制器软件兼容,从而简化软件开发, 缩短开发周期,降低开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