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Prog下载DSP28335遇到的问题

楼主:
如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串口下载的

网友:
没用过串口下载,帮你顶。

串口连接正常。
楼主用out文件烧写试试。

网友:
我的也跟你一样的问题哎,不过我用的是28027的,现在在尝试用LAUNCHPAD的开发板测试串口下载,开发板上相应的拨码开关已经拨到位了,但每次都出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不知道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有用过这玩意,帮顶 。

网友A:
我找到了个不知道算不算原因的原因~
我用的CCS5.0,直接在BUILD的时候,生成了个HEX文件,这个文件就可以正常烧写,用CMD命令生成的那个就不能用

网友:
串口跳线改了么? Boot模式要改成SCI Boot

网友:
C2Prog 下不要选择 Append Checksum 复选选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个不知道算不算原因的原因~
我用的CCS5.0,直接在BUILD的时候,生成了个HEX文件,这个文件就可以正常烧写,用CMD命令生成的那个就不能用

在哪设置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