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uC而生,uS成长历程3

楼主:
在决定了继续使用函数回调的机制实现 uSer和Apper之间通信的方法,在继续实现以前,我们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进行一次简单的 时间开销 测试。
因为使用的难易可以通过改进,但是时间开销却是一个硬性指标。

我们已经大致预见到,这样的函数回调数量不会少。(想想,i2c等时序都需要IO实现,所以这样的回调是非常多的,所以它的时间开销会产生致命性影响,不可不慎查。)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采用一种不需要任何其他条件的方法,在debug模式下,通过比较 普通函数调用 和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所用的时间差别。
因为我们只关心相对比例,所以我们不需要一个多么精确地计时器。

为此,一个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一个 定时中断。

我们也不采用复杂的uSer和Apper这种复杂的调用机制,而是最一般的做法。
以下是code:
void TestFun(void)
{
}

extern U16 Times;
void main(void)
{
    static U16 i;
    void (*pTest)(void) = NULL;

    Timer_Initial();

    pTest = TestFun;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TestFun();
            (*pTest)();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U16 Times = 0;

#pragma vector=0xF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UPDATE);

   Times++;
}

上面是main函数,下面是 定时中断,整个函数非常纯粹。
在debug时,把断点设在 i = 0;的语句。

测试发现,直接调用函数,断点时Timer值为17;
而通过函数指针调用,断点时Timer值为19;

这个比例说起来不算太大,但也不小。
既然已经做了测试,我们不妨再做一个更加符合真实情况的测试。判断函数指针是否为NULL

——实际应用中,不管是调用前直接判断,还是函数一开始就判断,其实说起来都是多了一句判断,所以这个测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
            //TestFun();
          if(pTest != NULL)
             (*pTest)();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现在测试的结果是 23.
这个结果就比较危险了。
23-17/17  将近1/3.

网友:
我们接着测试变量的情形

既然已经开始了测试,我们就顺带把该测试的都测试完。
static U16 gVar = 0;

extern U16 Times;
void main(void)
{
    static U16 i;
    static U16 pVal;
    void (*pTest)(void) = NULL;

    Timer_Initial();

    pTest = TestFun;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
          gVar = 1;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断点时,Timer = 13;

现在换成本地变量pVar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
          pVar = 1;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现在结果一样,还是13,我担心次数太少,于是我换成了10000次,结果都是27,可见, 对于变量,不管是 全局还是局部,开销是一样的。

误会误会,刚才那个pVar还是静态变量,我换成了 局部变量,去了static。结果是11,仍然略有差别,但是小了许多。

现在再试一下,通过指针的方式。
    static U16 i;
    U16 pVar;
    U16 *pV = &pVar;

    Timer_Initial();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
          *pV = 1;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现在是 16.

网友:
最后测试 结构体封装的情形

因为在我们以后的实现方法里,结构体封装变量和函数指针是很常见的方法。
void TestFun(void)
{
}

static U16 gVar = 0;

extern U16 Times;

typedef struct
{
    U16 Times;
    void (*pTest)(void);
}pStr;

void main(void)
{
    static U16 i;
    U16 pVar;
    U16 *pV = &pVar;
    void (*pTest)(void) = NULL;
    pStr *Str = NULL,TestStr;

    Timer_Initial();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
            Str->Times = 0;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这是通过结构体指针引用变量,结果是15.

现在换成 结构体指针引用函数指针
    Str->pTest = TestFun;

    Timer_Initial();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
            (*(Str->pTest))();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这时的结果是22;

最后再考虑一下,如果是结构体变量会如何。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
            TestStr.Times = 0;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现在是13;

最后是结构体变量引用函数指针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i++)
        {
            (*(TestStr.pTest))();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结果是22.

好了,至此,全部测试完成。
我们要整理一下结果

网友:
结果汇总

我们来比较一下

对于变量而言。

直接调用 和 全局变量 相差不大,14:13 我重新测试了一次,仍是这个结果,让我略有点吃惊。全局居然比局部还快。

而通过结构体引用时,这个开销又稍微大了点,很明显的结果就是 通过指针 要 比直接变量 多。这个区别 是 14:16

除去全局哪一个地方比较奇怪,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
直接调用自然是最快的,而通过结构体变量取和直接取是没区别的,都是14.
这一点也可以在另一组对比作为验证。通过指针比直接调用,要多了2个单位。
而通过结构体指针比起通过结构体变量,也是多了2,再次验证一个事实

通过指针要比直接调用多2个时间单位,但是通过结构体和直接调用本身是没有区别的。

我曾经担心过,是不是5000次太少,于是我把次数拉到50000次,结果对于 结构体指针和结构体变量的结果
是 161:145
也就是说,这个区别不会超出10%的区别。14/!6 和 145/161 的区别可以认为没区别(0.875和0.901)

接着是函数的情形
前面关于 通过指针 和 直接调用 的 差别是类似的,都是2个相对单位。
唯一有点差别的是,通过结构体的时候,我们发现,通过结构体变量要比结构体指针快一些
当然我们要注意,也许是因为这个次数稍微有点少,假如我们把次数增多,也许最后会发现,这两者都有少许差别,
但可以认为这个差别不会超出现有比例的10%

我们可以实际试试 50000次的结果 直接调用 通过指针 通过结构体变量引用 通过结构体指针引用
161 185 185 234

这个比例仍然一致。

结论一下就是
关于通过指针和直接调用的差别是一致的。
但是,通过结构体引用变量的开销比起引用函数指针要稍微小一点,大致是2倍,或者只是纯粹碰巧,本来就是多了2个单位,因此刚好是2倍而已。

但不论如何,通过结构体指针引用函数指针的开销相对很大。

网友:
今晚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非常遗憾,不过这个测试确实让我们量化了我们的忧虑,也算是有意义。

可以看出对于我们最关心的区别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和直接调用

区别虽然看着很吓人,但实际上也只是 1/3

这个区别有时候仅仅意味着 1到2个时钟周期。

要注意一个细节:我测试的函数是空函数。
而实际上我们写的函数再小再小也有一个寄存器操作。

而更多的情形就更多语句了,这意味着,这个1/3的区别指的是 和 进出函数的时间开销相比,所以,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个比例很可能变成 1/30甚至是1/300

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它确实多了一些开销。
但是这个开销的区别微不足道。
static U16 gVar = 0;

extern U16 Times;

void TestFun(void)
{
     gVar = 1;
     gVar = 2;
     gVar = 3;
     gVar = 4;
}

typedef struct
{
    U16 Times;
    void (*pTest)(void);
}pStr;

void main(void)
{
    //static U8 Status = IDLE;

    //UltraSonic_Test();

    static U16 i;
    U16 pVar;

    TestStr.pTest = TestFun;
    Str->pTest = TestFun;
    pTest = TestFun;

    Timer_Initial();

    while(1)
    {
        Times = 0;
        for(i = 0;i < 50000;i++)
        {
            //TestFun();
            if(pTest != NULL)
              (*pTest)();
        }
        i = 0;  // for breakpoint here.
    }

为此我故意在函数里做了一些无用功。
然后对比 直接调用  通过指针调用  指针调用前加非NULL判断
50000次的结果是
                      298        336                    363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比例已经下降了。而这个函数十分简单,就算比起只有一两个寄存器操作,也不会相差太多。
                     而差别大致只是 10:11:12

网友:
支持,跟紧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