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单片机驱动过PS2的数字小键盘?

楼主:
我在网上买了一块PS2的数字小键盘,就是传统台式机键盘最右边的数字键部分。
学习了一下PS2及扫描编码相关内容,看懂了程序,但是,由于小键盘只有部分按键,有的键还是不能读取。
0—9数字键是可以输入的,小键盘的enter也能读取,但+、-、*、/、小数点等键没法使用。
NumLock键按下之后,小键盘上的指示灯也不亮。
是不是说,0——9和Enter键,大键盘和小键盘同样编码,但其余键只有大键盘上的扫描会编码?没有发现扫描码中对诸如+加号键有额外说明,只有一个+号,不区分是主键盘上的还是小键盘上的,请问我有办法使用这些键吗?

网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小键盘和大键盘相同键的键值是完全相同的,指示灯不亮是键盘硬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按了NumLock后才可以用剩下的按键?但我的NumLock按了没反应,借用同学的也不行、、是不是接单片机和接电脑有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NumLock是切换了键盘功能定义,有些低价小键盘确实只能用作数字键,此时NumLock无意义。至于接MCU还是PC与键盘状态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