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e4412 开发板烧写教程V1.1.PDF

楼主:
相比《Sate4412 开发板烧写教程V1.0.PDF》增加了拨码开关设置照片,防止一些网友不小心设置错误导致烧写失败,以及增加了在Ubuntu 环境下用dd 命令制作启动卡的方法。
此时在windows 下采用fastboot 更新系统的方法,已经基本比较完善。以后将更新在ubuntu 纯linux环境下使用adb 和fastboot 烧写Sate4412 的方法。
《Sate4412 开发板烧写教程V1.1.PDF》 下载链接

网友:
Sate4412 开发板烧写教程V1.1 无图版

1、   Sate4412 启动方式了解
Sate4412支持USB,iNand,MMC卡等方式启动,考虑到方便,我们设置Sate4412 从iNand,TF /MMC卡启动,下面是Sate4412 启动设置电路,iNand以及SD/MMC接口电路。
Sate4412 启动设置电路:
注意:从上面电路可以看出,薄码开关拨到ON端表示接通,拨到ON端的时候对应的XOM引脚是高电平,拨到OFF端时候对应的XOM引脚是低电平。
iNand 电路接口
可以知道iNand接的是Sate4412 的mmc0 通道,因为mmc0通道和MobileStorage Host的SD4 通道复用的,仔细看一下4412的三星官方文档,发现用来启动的是Mobile Storage Host 的SD4通道,如下图:
也就是OM设置里面的那么如果要从iNand启动,就要把拨码开关设置成eMMC44_CH4 启动,如下图的启动方式:
OM引脚详细设置成OM[5:1]= b' 10100

       OM

启动方式

XOM5
XOM4
XOM3
XOM2
XOM1
eMMC44_CH4
ON
OFF
ON
OFF
OFF
对应Sate4412 拨码开关设置截图如下:
注意这么设置是优先eMMC44_CH4启动,如果eMMC44_CH4中没有烧写uboot,那么就自动会切换到SDMMC_CH2启动。
MMC 卡电路(TF小卡):
从上图可知,MMC/TF卡接的是接到Sate4412的mmc2接口,那么要从MMC/TF卡启动,那么拨码开关就要设置成SDMMC_CH2优先启动:OM[5:1]= b' 00010

       OM

启动方式

XOM5
XOM4
XOM3
XOM2
XOM1
eMMC44_CH4
OFF
OFF
OFF
ON
OFF
           对应Sate4412 拨码开关设置截图如下:
只要切换以上iNand和MMC卡的启动方式,我们就能完成uboot.img,system.img,ramdisk-uboot.img, zImage 等镜像的烧写。
2、   Windows环境烧写Sate4412开发板镜像
2.1 uboot启动卡制作
   这里介绍在两种制作uboot启动卡的方式,一种是采用windows软件方式,一种是采用linux命令方式,效果都一样,不过要注意的是只需要任意根据自己爱好选择一种即可,千万不要两种都制作一次,切记!
2.1.1 采用WinHex14.2SR-2软件制作uboot启动卡

    找一张正品的TF卡,通过读卡器和windowsXP 电脑联通,然后把TF卡格式化成FAT32格式。
我们采用 超强Sate4412开发板光盘资料\tools\Sate4412uboot启动卡制作工具下的WinHex14.2SR-2 软件来制作Sate4412 uboot启动卡。
   双击WinHex.exe 应用程序图标,打开WinHex14.2SR-2界面。
点击WinHex 的文件菜单,然后选择“恢复镜像(I)”点击,进入如下图窗口
接着选择文件类型为Raw image,并把路径切换到uboot.img所在路径。如下图:
接着点击“打开”按钮,就会出现如下界面图:
点击“是(Y)”按钮,就进入选择TF卡做目标盘的对话框,如下图:
这里我们选择我们的TF卡,主要是依靠容量判别磁盘。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2.jpg
这个环节要非常注意,千万别选错磁盘,否则会有比较麻烦的后果产生,切记!
选好如下图磁盘就点击“确认”按钮,然后就会出现“克隆磁盘”对话框。
除了“开始扇区(目标)E”这个默认的数值“0”改成“1”以外,其他都默认不改动。“开始扇区(目标)E”这个默认的数值“0”改成“1”之后点击“确定”按钮,弹出的警告对话框不予理会,点击“确定”按钮,然后关闭WinHex软件并正确退出U盘即可。这时候我们要的Sate4412 uboot启动卡就制作好了。
2.1.2 采用linux dd命令制作uboot启动卡
首先启动ubuntu 到工作界面,然后用sudo –s 命令切换到linux root权限,在没有插入TF卡读卡器到电脑前,用ls /dev/sd* 命令查看有什么sd 命名的设备,如下图:
插入TF卡读卡器到电脑,再在ubuntu下用ls /dev/sd*命令查看有什么sd 命名的设备,新增的设备就是我们的TF卡加载的设备名字,并记下这个名字,并记下,如下图:
多了一个sdb 的设备,那么就是我们插入的TF卡,但是注意的是这个插入的TF卡设备的名字是不唯一的,有时候会是sdb,有时候也有可能是sdc,请大家务必要查看清楚。下面就用linux dd命令(dd iflag=dsync oflag=dsync if=uboot.img of=/dev/sdb seek=1)把u-boot.bin文件写入到TF里面(sdb),如下图:
这样在ubuntu 下uboot TF启动卡的制作工作就完成了。
2.2 烧写Sate4412开发板镜像
     uboot TF启动卡制作好以后,把TF卡插入Sate4412开发板的TF卡座,然后把Sate4412的拨码开关设置成SDMMC_CH2优先启动:OM[5:1]=b' 00010

       OM

启动方式

XOM5
XOM4
XOM3
XOM2
XOM1
eMMC44_CH4
OFF
OFF
OFF
ON
OFF
    对应Sate4412 拨码开关设置截图如下:
用Sate4412开发板配套的串口线插上靠近SD大卡座位置的串口,然后打开串口(这里以SecureCRT为例子)工具,连接上串口,给Sate4412上电,串口工具上就会打印Sate4412 启动uboot的信息,并及时按下空格键让uboot进入等待输入命令状态,如下图:
接下来这步骤非常重要,如果这步骤没有做,或者出错,就会导致烧写系统镜像失败,并且也会导致Sate4412 uboot启动卡也会失效,启动卡也无法启动,需要重新制作一遍uboot启动卡!
这步骤就是这时候要接上步骤不断电情况下切换成iNand(eMMC44_CH4)启动模式,OM 引脚详细设置成OM[5:1]=b' 10100

       OM

启动方式

XOM5
XOM4
XOM3
XOM2
XOM1
eMMC44_CH4
ON
OFF
ON
OFF
OFF
对应Sate4412 拨码开关设置截图如下:
拨码开关设置成OM[5:1]=b' 10100之后,就在串口终端输入fdisk –c  0 对iNand进行system,userdata,cache,FAT分区,如下图:
格式化分区,分别在串口终端依次输入如下命令:
ext3format mmc 0:1
ext3format mmc 0:2
ext3format mmc 0:3
注意事项:上面三个命令是会格式化掉所在分区,如果没有烧写更新该分区,那么不需要上面的格式化命令,如果格式化了该分区又没去烧写新的镜像到该分区,那么会导致系统没法启动,因为该分区已经没有镜像了。这里是全部镜像一起烧写,所以三个分区都格式化了,请大家要区分清楚,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更新其中的一个分区,并不需要所有镜像都更新,所以擦除只要针对自己所要更新的分区即可。
然后在串口终端,输入fastboot命令:
接着打开光盘提供的fastboot烧写bat 文件。
这时候就会弹出如下对话框进入uboot.img,system.img, ramdisk-uboot.img,zImage等镜像文件的下载过程了。
下载完毕后,就会自动重启,如果镜像没有问题,那么就会自动进入android系统了。
下面来了解一下这个强大的update- 4.0.4.bat 升级脚本,里面写的如下几句简单的话:
fastboot\fastbooterase userdata  @REM 格式化userdata分区
fastboot\fastbooterase cache     @REM 格式化cache  分区
@REM 第一次烧写的时候需要这两个命令,烧写过之后就不用
fastboot\fastbootflash bl_uboot uboot.img @REM 烧写uboot.img镜像
fastboot\fastboot flash kernel zImage @REM 烧写zImage镜像
fastboot\fastboot flash ramdisk ramdisk-uboot.img @REM烧写ramdisk-uboot.img镜像
fastboot\fastboot flashsystem  system.img @REM 烧写system.img镜像
fastboot\fastboot reboot @REM 烧写镜像完毕重启Sate4412开发板
pause
这上面是烧写全部镜像的脚本,通常情况下,我们只有第一次刷机时候需要全部烧写,其他情况我们不需要全部烧写,下面整理一下单独烧写的bat 文件给大家。
Sate4412 flash uboot.bat

fastboot\fastboot flash bl_uboot  uboot.img @REM 烧写uboot.img镜像

fastboot\fastboot reboot @REM 烧写镜像完毕重启Sate4412开发板

pause

Sate4412 flash kernel.bat

fastboot\fastboot flash kernel zImage  @REM 烧写zImage镜像

fastboot\fastboot reboot @REM 烧写镜像完毕重启Sate4412开发板

pause

Sate4412 flash system.bat

fastboot\fastboot flash system  system.img @REM 烧写system.img镜像

fastboot\fastboot reboot @REM 烧写镜像完毕重启Sate4412开发板

pause

注意:
1、@REM是我后面加上去的注释,请在使用的时候不要加上去,实际上里面并没有这个文字,如果加上会出错。
2、自带的升级脚本update - 4.0.4.bat脚本文件必须和fastboot 文件夹以及被烧写镜像同在一个路径下,因为这里是要调用fastboot文件夹下的相关fastboot 程序来实现烧写的,烧写的镜像也是指的当前路径,所以不能搞错,否则烧写失败,请初学者拷贝镜像到此处进行烧写,如果熟悉以后可以指定烧写镜像路径进行烧写,这点请客户自行百度学习fastboot 的一些使用方法。
3、   Sate4412 uboot常用命令介绍
3.1 Sate4412 uboot 擦除命令
如果想擦除iNand中的bootloader ,在启动uboot的时候按下空格键,让uboot进入等待输入命令状态,然后输入mmc erase boot 0 0 1000 回车,就可以擦除掉iNand上的uboot了。

网友:
word 的图片不能直接粘贴上来,哎呀。没办法啊,同志们想知道怎么下载还是去下载完整的《Sate4412 开发板烧写教程V1.1.PDF》pdf 版本吧